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便宜点的有线千兆路由器

楼主(2014-05-02):
最近组了个黑裙,受制于家里的百兆路由器,速度有点慢。网上找了半天千兆路由器,都不是太满意。发现现在路由器都是在以无线为卖点,什么ac,1700MHZ。 纯有线千兆的更少。我的要求1是便宜,2是不要企业级的太大。因为要放家里的小弱电箱,太大放不下。3最好能刷什么openwrt等。 二手的也无所谓,洋垃圾也无所谓。不知道大家有何推荐。

网友A:
TOTOLINK A2004NS 1200M无线路由器 11AC千兆网口 USB私有云          这个东西价格是199              楼主把你的黑裙配置公布一下吧,我也正在想组一个

网友:
黑裙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同求黑群配置,另:楼上这个理由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黑群配置,另:楼上这个理由稳定不?

看很多人推荐的,看评价还不错,一个韩国的品牌

网友:
你上网捜一下nas

网友C:
买个千兆交换吧,黑裙开DHCP服务就是了,把它当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千兆交换吧,黑裙开DHCP服务就是了,把它当路由~

估计楼主要上100M宽带,对wan to lan速度有要求

网友:
华硕的N16,用起来那是相当的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个千兆交换吧,黑裙开DHCP服务就是了,把它当路由~

看来你是高手呀~~请问一下我想组个nas,但是怕配置都很低,要是有一天不想用了,把他当PC用的话又怕慢,真是不知能弄好,要是用高配的话,功耗又高。唉~~~还是决定买个高配的吧

网友:
还是不懂什么是黑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高手呀~~请问一下我想组个nas,但是怕配置都很低,要是有一天不想用了,把他当PC用的话又怕慢,真 ...

哈哈~关注黑裙好久了。。资金充裕就配好点,尤其是显卡不要忽视,将来在不行下放做HTPC。

之前群里有人提议开发一款nas板,我那会儿就推荐款集群服务器,每片刀片200+,我最近也入手了,主要也是想先玩玩,而且标准服务器配置,双千兆带IPMI、iKVM,远程操作都不需要显示器,玩玩黑裙什么的。

如果是我配的话,现在肯定配高配的,用来跑虚拟化,直接全集成在一台电脑上。。。说实话现在硬件的富裕实在是太大了,i7的平台只跑个WIN7什么的,太浪费~

网友D:
貌似看到过一篇文章,群晖的文件系统安全性好像存在问题。

网友E:
千兆交换机倒是有款推荐:必联(B-LINK)BL-SG108 8口全千兆,京东138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哈哈~关注黑裙好久了。。资金充裕就配好点,尤其是显卡不要忽视,将来在不行下放做HTPC。

之前群里有人 ...

什么刀片200美金就能拿下?啥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刀片200美金就能拿下?啥配置啊

集群式服务器,或者是刀片式服务器,每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刀片,有些自己就带有IO口,接上电源就可以使用,有些刀片所有的接口都做在笼子上,必须插到笼子里才能使用~

PS建议LZ,买交换机的话,可以考虑买支持vlan的或者带有固定vlan的交换机,将来升级会有比较大的灵活性~网件和思科都有8口网管型的交换机,虽是洋垃圾但也不便宜的说~

网友:
楼主的黑裙什么配置还没说呢,上图好嘛

网友G:
最好还是使用千兆交换机吧,可以实现115MB/S的物理传输速度。
网件有二手8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千兆交换机倒是有款推荐:必联(B-LINK)BL-SG108 8口全千兆,京东138元

这个必联还是算了吧?买过他的东西内部一般,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317vf27c0eb
这个我用了几个还行,看内部也不错

网友:
刀片服务器我常用,没用过200美金这么便宜的刀片啊,哪个厂家的啊,有配置和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TOLINK A2004NS 1200M无线路由器 11AC千兆网口 USB私有云          这个东西价格是199              楼主 ...

我就是用了个老机器。q35主板,e5200cpu,2g内存。这个配置做nas足够了,跑的挺好。cpu比这个低也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千兆交换吧,黑裙开DHCP服务就是了,把它当路由~

因为我要外网访问,所以要路由

网友H:
MW4530已经停产了,淘宝上还有的已经卖到300多了,好在我去年260多买了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看到过一篇文章,群晖的文件系统安全性好像存在问题。

没事的。群晖公开了数据恢复方法,我按它做过实验,可以恢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了个老机器。q35主板,e5200cpu,2g内存。这个配置做nas足够了,跑的挺好。cpu比这个低也不太好 ...

功耗是个问题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MW4530已经停产了,淘宝上还有的已经卖到300多了,好在我去年260多买了个新的  ...

某东 某迅有大量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耗是个问题吧

测过。3硬盘待机40w,平时50w。我不是24小时开的,这个值我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还是使用千兆交换机吧,可以实现115MB/S的物理传输速度。
网件有二手8口的。 ...

百兆路由后接千兆交换机,网线接千兆交换机上,速度是百兆还是千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某东 某迅有大量货吧

都已经断货了,上个月想买的,但是所有的商城都没货了,只有淘宝还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外网访问,所以要路由

电信的商务领航者怎么样?淘宝上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断货了,上个月想买的,但是所有的商城都没货了,只有淘宝还有。 ...

刚刚查了一下确实没了  上上个月我还关注了这个路由   当初用FWR171够用了  所以 没下手

网友A:
算了,我入一个小米路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我入一个小米路由算了~~

小米路由现在淘宝大把原价出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兆路由后接千兆交换机,网线接千兆交换机上,速度是百兆还是千兆呢? ...

所有接在千兆交换机下面的都能实现千兆内网传输,如果你一个客户端接在百兆客户端LAN口一个接在千兆交换机上面,有效内网带宽还是百兆!受限与你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