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BGA板,有盲埋孔,要加钱吗

楼主(2014-05-02):
在价格计算里没有这个选项,意思是不用加钱?我在hq那边看到有这个选项,选不选价格不一样,不知道JLC这边是什么情况

网友A:
JLC根本就做不了盲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根本就做不了盲埋孔……

或者半孔呢?

网友:
你这问题为啥不能找客服QQ问呢?得到的答案更直接和准确啊。

网友B:
JLC就是靠低端快速赚钱,有BGA根本就不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就是靠低端快速赚钱,有BGA根本就不做的

据说1.0的BGA还是可以做的,更小的由于过孔孔径和最小线宽线距限制所以做不了。

网友:
四层板还有盲埋孔这倒是头一次见

网友:
4层就没必要用盲埋孔了吧? 是不是有点浪费,

用盲埋孔加的钱还不如做 通孔的6层板了

网友:
虽然说画PCB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也算技术活,你起码把基础理论学一下吧

4层板 搞盲埋孔,你讲冷笑话吧

网友:
BGA很小的情况下,4层激光盲孔板是需要的

网友:
既然楼主板子对工艺要求这么高,就别省这几块钱,找一家工艺水平高一点的板厂做就完了,如果做坏(或者由于板子工艺原因焊接出问题),耽误的工时和器件成本肯定比板子打样贵了

网友:
嘉立创可以做半孔

网友:
直接电话

网友:
盲孔哪家都要加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