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些无线路由器设置和网页游戏玩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4-05-02):
    俺的机子内存2G,装的XP,有flash Player控件,网络连接的是校园的局域网。五一前为了让手机上网,加装了无线路由器,是水星的MR310R。网络中心给我的ip是:10.186.215.61,网关:10.186.215.33,DNS:202.206.1.31   。我把校园网的网线接到路由器的WAN口,台式机接到LAN口(1)。通过192.168.1.1进到路由器设置,如图(1),(2),(3)。上网、QQ,下载,上传都挺正常。借着放假,在台式机上玩玩网页游戏TNT,总是进不去,以前没用路由器的时候没问题。用另一台机子装win7、xp试了几次也不行。好像和DNS根域名解析失败有关系,网管什么的都放假,搜了搜网上的情况,似乎游戏进不去和路由器有一定关系,但是都没说清楚。请教行家们有没有解决办法。

(图1)WAN设置

(图2)LAN设置

(图3)DHCP服务器

(图4)DNS根域名解析失败

网友:
你都怀疑是DNS问题了,那还不换个DNS试试?

网友:
ping一下DNS是不是通的,跟踪一下路由看看到哪一跳停下来的。。。或者,直接8.8.8.8

网友:
你第二张图上的DNS空着么?

网友:
用Google的dns服务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