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脑擦写arm控制的flash,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4-05-03):
arm: AT91SAM7*256
flash: AT45DB32
arm可以通过网线连到电脑,

请问是否有办法通过电脑的dos命令,或者 别的办法来实现对 AT45DB32 的擦除,

或者大家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谢谢啊

网友:
ARM里面写几条对SPI FLASH操作的指令,然后通过串口或者USB与电脑相连,电脑不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今天突发奇想,是想问下,是否有可能通过电脑类似的dos命令直接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今天突发奇想,是想问下,是否有可能通过电脑类似的dos命令直接进行操作 ...

不理解你的DOS命令什么意思

无论你PC上什么方式操作,还不是得通讯到ARM芯片,让ARM里面写好的函数来实现?
当然了,你可以写个命令行的程序来控制,本质上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