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程序超过RAM容量如何仿真

楼主(2014-05-03):
DSP仿真器是把程序下载到RAM中执行的。但是如果程序超过了RAM中的容量,那么程序是不是不能仿真了呢,为什么不把程序烧写到flash中进行仿真呢,最近在搞DSP,感觉这东西真的很麻烦,连程序的烧写都很复杂。

网友:
换个大容量的型号,一般都有功能相同,容量更大的

网友:
换芯片或改程序,确保使用RAM在指定容量内

网友A:
我一直都是直接下载到flash访真的。前提是使用flash的cmd文件,lz将ram cmd文件改为flash cmd文件即可

网友:
也可以在外扩的ram里面仿真,flash应该也可以,速度肯定没有ram快,而且很影响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是直接下载到flash访真的。前提是使用flash的cmd文件,lz将ram cmd文件改为flash cmd文件即可 ...

“前提是使用flash的cmd文件,lz将ram cmd文件改为flash cmd文件即可。” 请问您说的ram cmd 和falsh cmd 都在哪里啊。我都没见到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提是使用flash的cmd文件,lz将ram cmd文件改为flash cmd文件即可。” 请问您说的ram cmd 和falsh cmd ...

扩展名就是CMD.工程下找找

楼主:
我只看到一个link.cmd的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展名就是CMD.工程下找找

大侠。只有一个link.cmd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只有一个link.cmd的文件

DSP cmd配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586980100upe5.html

具体的CMD文件在安装目录或例程的相关文件夹下会有。
看懂了什么是CMD文件,就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 cmd配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586980100upe5.html

我修改了cmd文件,但是出现了如下错误:File Loader: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0700DE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Error found during data verification.
Ensure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matches the memory map.

我参照6747的手蹙额修改的,不知道对不对
stack           0x00001000      /* Stack Size */
-heap            0x00001000      /* Heap Size */

MEMORY
{
    VECS:        o = 0x00700000  l = 0x00000f00
    ARMRAM:      o = 0xFFFF0080  l = 0x00001f80
    DSPRAM:      o = 0x11800000  l = 0x00040000
    SHAREDRAM:   o = 0x80000f00  l = 0x0001ffff
    SDRAM:       o = 0xC0000000  l = 0x20000000
    ROM          o = 0x00700f00  l = 0x000ff100

}

SECTIONS
{   ".vectors"  >   VECS
    .bss        >   SHAREDRAM
    .cinit      >   ROM
    .cio        >   SHAREDRAM
    .const      >   SHAREDRAM
    .stack      >   SHAREDRAM
    .sysmem     >   SHAREDRAM
    .text       >   ROM
    .switch     >   SHAREDRAM
    .far        >   SHAREDRAM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修改了cmd文件,但是出现了如下错误:File Loader: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0700DE0 P ...

不用自己修改,先拿TI提供的样板用起来,熟悉了再试着修改。

下面是2803x的cmd样板,F开头的就是Flash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在程序开头采用宏定义,例如功能1定义为#define FUNC1 1, 在程序代码中要对功能1仿真,就使用#ifdef FUNC 的预编译条件语句,如果不需仿真功能1,就在程序开头将其#undef FUNC1。利用这种方式将不同代码分开来仿真,能大大减小RAM需求。当然,王道还是要优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自己修改,先拿TI提供的样板用起来,熟悉了再试着修改。

下面是2803x的cmd样板,F开头的就是Flash了 ...

谢谢您的帮助,我使用的是C6000系列的芯片,它需要bootloader从外部的FLASH加载程序,不能直接下载到内部的ROM,先用AISgen工具将编译生成的.out文件转换成.bin文件,在用引导程序加载到外部的flash中。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具体的实现方式和它的架构我还不太了解,我得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2014-06-24):
先不要去想着修改cmd文件,你可以尝试下这么做
1、把生成。map文件打开,你可以看到存储器的存储清楚(用了多少,剩余多少)。
2、如果RAM真的是你说的不够的话,你可以再cmd文件中把rom分一部分过去。

网友:
谁告诉你不能把程序烧到Flash中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