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义隆的一段简单Tcc溢出中断的程序

楼主(2014-05-03):
大概程序意思要求在P5端口交替出现高低电平,现用Tcc计数溢出来作为电平的持续时间,但在用仿真器仿真时发现几个问题:
1、R1(就是Tcc)的计数,怎么是乱的,我开始以为R1里的数会从0开始一直往上加,但实际是乱跳的,但是还是能实现中断。我在UART_TR处设置断点,程序能到此处停下来。
2、请大虾帮看一下程序哪里有问题,我如果设置断点,就会看到有中断,但如果连续运行,程序没什么反应(就是说Port5端口的数据不会交替变换)。

            ORG     0
            JMP     MAIN          ;
            ORG     8
            JMP     UART_TR                 ;中断入口
        ORG     11
    MAIN:MOV     A,@0B00000001     ;port5只有INT脚作输入
        IOW     PORT5
            MOV     A,@0B00000000
            IOW     PORT6
            MOV     PORT5,A
            MOV     A,@0X7F
            IOW     0X0E          ;关看门狗,P50为外中断功能脚
        MOV     A,@0x05
            IOW     0X0F          ;允许Tcc和外部INT中断
        MOV     A,@0
            CONTW                 ;信号给Tcc,INT脚上升产生中断
        CLR     0X0F          ;清中断
   UU_1:MOV     A,@152        ;装Tcc
            MOV     0X01,A
            MOV     A,@2
            MOV     TEMP1,A       ;定义高低脉冲的时间
        COM     PORT5         ;PORT5高低电平变化
AGAIN:ENI
  LOOP:NOP
            NOP
            JMP     LOOP

UART_TR:JBS     0X0F,0
            RETI
            CLR     0X0F
        DJZ     TEMP1
            JMP     UU_2
            JMP     UU_1
       UU_2:MOV     A,@152
            MOV     0X01,A
            RETI

网友:
http://www.emc.com.tw/twn/tech_8bit.asp 自己找吧 都有例程,我都是用c写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神,刚才有另一个大神指点了一下,中断没保护,我发现这个是问题。。。。

网友:
JMP     UU_1  ?你居然直接从中断程序里跳到主循环?

网友:
确实是中断没有保护!

网友:
楼主 看来你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