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们推荐DC-DC芯片 输入8-32V 输出3.3V 200mA 纹波要小

楼主(2014-05-03):
公司设计的一个产品里要用到DC-DC,参数如下:
输入:8-32V
输出:3.3V  200mA(MAX)
纹波:小于20mV
效率:大于85%

最好带短路保护

不知道前辈们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一下,如果有资料或者图纸一并贡献,小辈万分感谢!

网友:
TI网站上有电源设计,把你的要求填进去,符合条件的芯片就都出来了。

网友:
用这破玩意就是着死的节奏 尤其对电源波纹有要求的

网友:
老王,这个貌似XL1509就可以搞定了,便宜点

网友:
tps54060;PDF里就有3.3v的电路;

网友:
拜读了你发表的XL7005+LC+LDO方案测试报告,改一下要求:
1、输入范围8-40V,瞬态耐压60V,输出5V,1A;
2、输入必须采用磁片电容(MLCC);
3、纹波不高于XL7005+LC+LDO方案的2倍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