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舵机PWM控制问题

楼主(2014-05-03):
PWM控制的舵机转到相应的位置,电机停止,但齿轮还是有转动,这正常吗?能分析下工作机制吗?谢谢!

网友A:
齿轮有转动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电机不转了,齿轮用手还能转一点间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有转动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电机不转了,齿轮用手还能转一点间隙吗? ...

电机不动了,但仍能听到舵机里面有运行的声音。

网友:
电位器脏了,一般是换一个,如果临时用的话,可以拿出来擦一下,涂点凡士林。/

网友:
这个很正常,舵机内部其实存在一个电机的,如果你转到一个角度以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扭矩,从而电机有受力,所以会响的!

网友:
1电压不足
2负载过大。
3控制信号不合适。脉宽和频率都调整一下。
4电机质量不行。

网友:
一般不是舵机问题那就是供电电流不够造成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用的双极性PWM,高级奥

网友(2014-08-19):
正常现象

网友(2018-04-13):
如果是新伺服舵机的话,看下供电 电压跟供电电流能否支持舵机的实际需求,还有就是 输入的pwm 信号的频率,不同型号舵机 频率响应会有少许差异  一般50-60HZ
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通过改变频率解决的, 如果你手上有函数信号发生器 很好解决的!

网友:
1.舵机质量不好,俗称跳舵。2,pwm频率不对。 我用银燕的舵机,stm32控制试过号称的数码舵机频率高些,但是如果pwm频率不对就会唱歌。。。

网友(2020-10-30):
其实大部分都是控制算法的问题

网友:
正常现象,你PWM有非常微弱的误差,或者舵机自己在微调角度
不想有这种声音,可以自己加足够的延时后关掉pwm就没声音了

网友:
当遥控信号没有变动的时候,舵机在很短的时间允许有调节动作,比如几百个毫秒,超过这个时间就不能有调整动作否则算NG。其实就是舵机没有到位,还有微小误差。

关掉pwm,那舵机怎么还能保证锁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