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20可以不写SCCB么?

楼主(2014-05-03):
论坛里看到一个用K60+OV7620的图像采集系统,里面没有写SCCB部分,是不是可以不用写SCCb就可以正常采集图像的(工程中采集的是260*60的图像),请帮忙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
SCCB是不是用来做配置OV7670的功能的呢?看到在ARM Cotex-M4自学笔记这本书的第140页,是采用DMA的方式采集图像的数据的,电子档链接为: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7975-1-1.html
如果没有用到SCCB,那么应该是默认配置。

网友:
应该不行吧。。。。OV7670的寄存器配置是通过SCCB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