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nrf2401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4-05-03):
程序就是例程,通用的检测2401的,但是我的就是不能收发,是不是模块坏了,求检测模块好坏的方法
谢谢大神们指点

网友A:
确定程序没有问题
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含电源供电)

那可以说明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B:
模块才几块钱一个,检测花的时间不如买个替换看看。

另外可以买一套现成的便宜的开发板,这样可以保证程序和硬件都没问题,然后再来监测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程序没有问题
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含电源供电)

估计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才几块钱一个,检测花的时间不如买个替换看看。

另外可以买一套现成的便宜的开发板,这样可以保证程序 ...

哈哈  也是   谢谢了 估计是模块的问题  线路就是那么连接的  3.3V也是正常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也是   谢谢了 估计是模块的问题  线路就是那么连接的  3.3V也是正常供电的 ...

不一定是模块问题。

特别用万能电路板做的,电路有问题很常见(数据线太长引入干扰,接触不良,等等)

反而模块坏,这个不常见。(玩过十几块模块,没碰到过坏的)

还有单片机某几个端口故障,也有可能。我有次试过换另外一块单片机就好了。

如果你最后都没法解决,你要的话,我可以卖两块自己pcb打样做的实验板给你,51单片机的,自己回去插上1602液晶就能用。

两块都是相同的,其中一块只要配一块1602液晶就能做接收板。另一块自己回去配上ds18b20就能做发射板。

程序都调好了。

两块实验板(包含无线模块)成本价就是50元(50元一共两块),运费另外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模块问题。

特别用万能电路板做的,电路有问题很常见(数据线太长引入干扰,接触不良,等等)

这么好   你昨天没说呀  我昨天听到你的建议在网上买了两个小块     还比你卖的贵   相见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