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 FR4四层板介电常数

楼主(2014-05-03):
不知道嘉立创 FR4四层板介电常数是多少啊?一般的FR4板材是4.6左右,但是是一个范围。

网友:
我们一般取4.2,JLC的板料用的建滔的。可以去KB官网下DS.

网友A:
板材介电常数  小于等于5.4  典型值 4.58

网友:
FR4材料的介电常数,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离散性很大。
并且嘉立创也不做阻抗测试,
所以,如果对此要求比较高,建议换个地方做板。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A:
板材介电常数  小于等于5.4  典型值 4.58

在2.4G下,也是这个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