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淘的步进电机驱动,为啥静态有电流唧唧声呢?

楼主(2014-05-04):
如题,店家说是数字式的有DSP处理器,用示波器看过了,的确是数字式的,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另外,我把电流设定最大档(峰值4.2A,平均3A),全流工作,用万用表测试输入电流只有1.6A,这又是什么情况?步进电机是3A的
工作半小时后电机非常烫,手摸上去有点受不了
接上MACH3测试,空载转到400转每分钟有时都会失步
店家推荐用的数字式的,说发热会小很多,我咋不觉得呢,这样的驱动是不是很烂了?

楼主:
为啥发不了图片呢?

网友A:
步进电机,静止时相当于堵转,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用半流吧,静止的时候会减少很多发热的,步进电机越热越容易丢步。

网友:
一般静止时是锁止状态,驱动器会自动半流的

网友B:
有点电流声是正常的,打到半流吧,电机设定降低点试试,还有看一下有没有电流衰减的选项,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静止时相当于堵转,发热是正常的

不能跟直流电机相提并论吧?如果不半流,步进电机的静态功耗跟动态功耗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电流声是正常的,打到半流吧,电机设定降低点试试,还有看一下有没有电流衰减的选项,设置一下。 ...

我是做测试用,正常使用还是设半流的,发热这么重,就没体现出数字式的有什么优势了,而且这个唧唧声,装到机器上更明显了,到了晚上还是比较烦人的,不知道模拟的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
驱动用了锁电流方式,即静止时,相电流不是断开,而是减小,这样可以保障步进电机停在某个细分的位置上,否则它会停在整步的位置上。噪声大小与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匹配有关系。

网友C:
数字式的在同样运行条件下,相对于模拟斩波方案声音会小很多,楼主把驱动器拍张图片来看看吧。
另外那个输入电流1.6A很正常,你可以满负载的时候再测一下,那样电流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式的在同样运行条件下,相对于模拟斩波方案声音会小很多,楼主把驱动器拍张图片来看看吧。
另外那个输 ...

手头没有其他驱动器,没法对比,这个效果个人感觉不理想,这样工作估计还得给步进电机价格散热器了

楼主:
更新下图片,手机拍的不太好

网友B:
对于2相步进,目前用过,只有雷赛的DM556配57HS22最理想,声音很小,运行十分平稳,能跑高速,楼主或者试下5相步进,声音也是很小的

网友:
超额运行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下图片,手机拍的不太好

电流超额运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超额运行了吧。

马达是3A的,设定档位也是3A(峰值4.2A),昨晚我把电流设到2.69A半流待机了两个小时,温度50多的样子,可以接受,就是电流唧唧声比较烦人,电话给厂家说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2相步进,目前用过,只有雷赛的DM556配57HS22最理想,声音很小,运行十分平稳,能跑高速,楼主或者试下 ...

速度跟声音都是用钱砸出来的,雷赛是公认的好但价格也不菲,我这个是135买的,X宝有185的雷赛M542,呵呵不知道是不是山货了

网友E:
楼主对步进电机都不熟悉,应该先补补这方面的。

网友F:
我测3A的驱动器 电流才不到1a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跟声音都是用钱砸出来的,雷赛是公认的好但价格也不菲,我这个是135买的,X宝有185的雷赛M542,呵呵 ...

是的,确实是钱砸出来的,所以现在换伺服了

网友G:
我买的两个雷塞二手驱动器 一个安静 另一个 电机里有刮风似的声音 呜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两个雷塞二手驱动器 一个安静 另一个 电机里有刮风似的声音 呜呜的

你这个跟我的又点类似哦,区别就是三个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测3A的驱动器 电流才不到1a

估计是这样,把负载加上电流就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步进电机都不熟悉,应该先补补这方面的。

惭愧,的确没有深入学习过,以前都是之家搞个2803直接驱动,对速度噪音没什么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马达是3A的,设定档位也是3A(峰值4.2A),昨晚我把电流设到2.69A半流待机了两个小时,温度50多的样子, ...

我使用的电机驱动器锁定时候没有任何声音!运行起来也比较安静!震动非常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这样,把负载加上电流就变大了

加负载了,堵转电流都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的电机驱动器锁定时候没有任何声音!运行起来也比较安静!震动非常小! ...

你的二手雷赛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两个雷塞二手驱动器 一个安静 另一个 电机里有刮风似的声音 呜呜的

你的二手雷赛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的电机驱动器锁定时候没有任何声音!运行起来也比较安静!震动非常小! ...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驱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驱动呢?

是别人开发的驱动器556规格。有兴趣可以邮寄给你体验测试下。

网友:
要想发热小用日本东方吧,那个发热小,效率高,接口多,反馈信号也多.

网友(2015-10-20):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淘宝步进电机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同样的型号,同样的设置,同样的电路,整个性能可以完全不一样。包括温度、输出扭矩、丢步等等。
还好我这边只要能转就OK

网友:
“X宝淘的步进电机驱动,为啥静态有电流唧唧声呢?” 吓死我了,淘宝的东西,难道都这样??这样黑X宝,你叼

网友:
那能不能先排除控制上的问题呢?或者说电源是不是不够用

网友:
唧唧声难免。是驱动和电机共同产生的。电机高级些,准确讲就是装配精密配合好,线圈固定好;驱动方式方法好,频率高出耳朵听力范围;这两个方面做好了配合好了就没有声音。调调电流或细分,看会不会消失吧。

网友:
白山的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