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基础 : 电阻的各类使用 ,30楼答复结贴 !(已解决)

楼主(2014-05-04):
   电阻作为一种最基本电子元器件,广泛运用在各种电路中,通常我们也认为电阻是用法最简单的一种电子元器件,除了功率外,没有过多的讲究。如果今天我说就这个小小的电阻,许多资深电子工程师都不一定真正懂得如何用,您相信吗?
    电阻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在选用电阻的时候,如果避除高频电路的特殊应用,一般我们只考虑电阻的功率,对于普通工程师,只要能通过流过电阻的电流选择合适的功率,就可算做合格,如果能考虑到瞬时功率,就可以算做不错的工程师。但要能真正正确使用电阻,只有做到这两点还不够,看了下面的文字您就会明白,原来用电阻还有这么多讲究。

  注:后面内容是我个人对一些实际应用做出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只做参考。

先看一个简单的电路图,是通过采样电阻R1和R2对流过LED灯的电流采样,然后调整PWM输出,以保证不同电压下流过LED灯的电流恒定。

这个电路图有一个让人纳闷的地方,为什么采样电阻要用两个?两个3.9欧的电阻,好像用一个2欧的电阻也没什么问题啊?就算是电流比较大,我们可以选用更大功率的电阻来解决,装一个电阻比装两个电阻要简单方便,这样的电路着实让人有点迷糊。以我个人的理解,这种电路形式有以下优点:

1. 多个电阻更利于散热,两个1W的2欧电阻并联使用和一个2W的1欧电阻单独使用,流过同样的电流,大多数时候两个电阻并联使用温升要小,电阻在温度高(比如高于70摄氏度)的条件下可以承受的功率会明显下降,这样两个电阻并联的电路效果会更好。

2.多个电阻可以通过电阻的组合得出更理想的电阻值,比如实际应用中1.95欧电阻比2欧电阻更合适,想直接买一个1.95欧的电阻肯定没有两个3.9欧的电阻方便,因为3.9欧是标准阻值,而1.95欧不是。

3.值得注意的是金属膜电阻的热稳定性实际上比碳膜电阻的热稳定性好 , 但两者的可靠性都一样 .

  再看一个电源类产品中常见的电路,这个电路就更加“古怪”,图中是R4和R5串联、R6和R7串联、R8和R9串联。

这个电路中R4和R5的阻值之和通常为1M~1.5M,也就是说只要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和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接受,对电路功能没有明显影响。于是这里就引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里要用两个电阻串联呢? 如果是功率原因,就算是230V的交流,一个1M的电阻承受的功率会符合此公式:P=(230*1.414)*(230*1.414)/1000000=0.105625W,只要选用一个1/8的电阻就够用了,用功率来解释说不通。

这种电路涉及到电阻两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参数“最大耐压值”和“最大工作电压”,电阻除了阻值、额定功率外,还有两个重要参数是最大耐压值和最大工作电压,比如常见的1/4W插件电阻,通常最大耐压值是500V、最大工作电压为250V。工程中一般使用这种接法来提高电路耐压品质 , 这个曾经有电工忽略过哦 .

再来看上面的电路,如果我们把R4和R5合并成一个1/4W 1M的插件电路,功率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230V交流通过整流桥后可以产生最高325V的直流电压,这样就会让这个电阻长时间工作在300V左右的电压下,时间一长,就会损坏这个电阻,但如果是用两个510K的电阻串联,每个电阻只分到大约150V的电压,就可以保证电路长时间稳定工作。

再讲一个阻抗匹配的用法 , 我们知道 ,PCB板的USB的D+和D-差分数据线有时会各自串接22欧姆的电阻 ,然后接入到USB插头上 , 这样做就是为了阻抗匹配 , 为嘛呢 ? 本贴有答复 , 我才会在后面择机答复

网友:
小电阻,大用途,顶一下!

网友:
顶起。。。
继续。。。

希望后续能有 二极管 三极管 等其他类似教程。。

LZ辛苦了。

网友:
为啥啊。这个

网友:
讲解不错, 见识了!

网友:
发帖一定得发到飞思卡尔板块??莫非是飞B??

网友:
我估计这样不行的。这样的帖子本来不应该在这个版块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哈哈哈,楼主改混这边了啊

网友:
再接再厉  以后弄个常用电路的分析,比如PWM控制电机。三极管放大  运放啊等等的

网友:
虽然以前看过了  但是实际设计的时候还是很少用到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
小电阻,大学问,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电阻串联,并联都有其作用的

网友:
LZ既然写了。就写全面一些:
1.不同电压上拉电阻选择多少合适?  依据什么?
2.不同电压下拉电阻选择多少合适?  依据什么?
3.不同电压信号线串联电阻多少合适? 依据什么?

写的完整了。 就可以穿裤头了。

网友A:
问USB D+ 接一个上拉电阻是嘛用。

网友:
这个放在这边不是很合适

网友:
对,一切从零开始学习.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
高频线上串电阻是防止信号反射,不过选多大的电阻好像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网友:
基础最重要,希望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
小电阻,大用处,学习了!

网友:
受益匪浅了,以前从来不知道电阻还有工作电压的限制!

楼主:
PCB板的USB的D+和D-差分数据线有时会各自串接22欧姆的电阻 ,然后接入到USB插头上 , 这样做就是为了阻抗匹配 , 这样做的道理呢 ?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 !

哈哈 , 开个玩笑啦 ! 其实PCB板的USB的D+和D-差分数据线串接入电阻是敷衍了事的做法 , 因为随着PCB板的布线等情况的不同 , 线路阻抗实际上是在不同频带下呈现不同的阻抗的 , 用个不靠谱的电阻 ,如何能破 ? 所以啊 ,工程上的做法是 : 1 .  并联接入ESD防静电保护芯片 , 比如USB端口线路里用上RLST143A053LV ; 因为阻抗不匹配的后果是可能发生传输信号波反射造成信号沿过冲等不爽的后果 , 于是咱们用专用ESD防静电保护二极管给钳钳电位 ,保安全再说对不对 ? 2 . 光保安全还不行 , 还是要往阻抗匹配上靠 , 这样才靠谱 ! USB端口线路里再给串接一个共模扼流线圈滤波器 , 这表贴封装的共模扼流线圈滤波器有个好处 , 在尽可能宽的信号频带范围内 ,阻抗相对稳定 , 对于USB差分数据线而言定多少合适呢 ? 看书 , 规距是100欧姆左右 , 嗯 , 上个典型频带标称90欧姆的共模扼流线圈滤波器齐活 , 为什么是 90欧姆呢 , PCB线路多少有点阻抗呀 , 咱往100附近靠就对了 ,留点余量 ,日后好相见啊 ! 至于电阻嘛 , 在这里我是不接入的 ,电阻在各个频段里阻抗值变化有点大大啊 , 不靠谱就不要用嘛 !  怎么样 ?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一个小小元器件的选择  , 内部包含的信息量有点大 ?  以上出自工程实践 , 没什么人愿意细说 , 为了飞币 , 我狂敲键盘5分钟啊........................

该介绍的也介绍了 , 那么这个贴的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

网友:
学习一下,太厉害了

网友:
终于看完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USB D+ 接一个上拉电阻是嘛用。

识别FULL speed 还是 LOW SPEED 设备(鼠标、键盘)

网友:
学习了。
好知识啊。

网友:
电阻应该还有一些参数和功用,具体的话,可以搞一份规格书研究一下,就可以长不少姿势了。

比如一些大功率电阻,用来作为负载的,这时候就有散热的要求。散热部分的外形和材料,也成为选用时候的参考因素之一。

网友(2014-07-28):
MARK 一下,电阻的各类使用

网友:
电阻的各类使用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LED检测电流的那个,检流电阻为什么上边还要并联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越常用的器件细节越容易被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板的USB的D+和D-差分数据线有时会各自串接22欧姆的电阻 ,然后接入到USB插头上 , 这样做就是为了阻抗匹配 ...

搞不太懂跟FREESCALE有關還是和飛幣有關

网友:
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写得太好了,记下

网友:
哈哈。飞思卡尔也要用到电阻、、、

网友:
好  学了  谢谢了

网友:
这个需要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搬板凳,学习下

网友(2014-08-28):
高电压下电阻串联是开关电源上常用的

网友:
补补基础课,谢谢了!

网友:
总结的很详细

网友:
单片机电路基础 : 电阻的各类使用 ,30楼答复结贴

网友:
mark 之 ,LZ 为什么不一个帖子就搞定呢?

网友: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谢谢了  阻抗匹配  深究原因真的很深奥啊

网友:
硬件有很多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USB D+ 接一个上拉电阻是嘛用。

检测主从的吧

网友:
22欧姆,防止反射、振铃啥的

网友:
小元件,大用途

网友:
严重受教,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4-11-17):
Mark~..学习了。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并两个一样的电阻。

网友:
电阻,用途,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   电阻的用处还是很大的,用好不容易

网友:
楼主辛苦了,基础的东西也很重要

网友(2016-02-16):
小电阻 大学问 感谢分享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