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关于飞思卡尔的时钟频率与总线频率

楼主(2014-05-04):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使用的是飞思卡尔S12单片机,在写程序时需要使用到定时器以及串口,也就是说要把时钟弄的很清楚,不然会使定时不准确以及波特率不准确,我正是遇到了这类问题,以前使用飞思卡尔的时候都使用倍频,所以知道总线频率是时钟频率的一半,本次没有使用倍频,结果把认为总线频率就是晶振频率,很显然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由于波特率设置的错误必然造成通信时序的不正确,结果串口程序收到的数据是乱码,于是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发现了,希望给新手有一定的帮助,谢谢。

网友:
楼主的经验分享精神值得鼓励,的确,时钟就是芯片的心脏,在学单片机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看看该芯片的时钟章节。

网友:
支持,我也在用FSL的KL25 做毕设。

网友A:
话说楼主用这个的时候没看使用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用这个的时候没看使用手册吗

数据手册没看啊,都是直接看书,以前都是按模块学习的,很久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晶振和总线频率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没看啊,都是直接看书,以前都是按模块学习的,很久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晶振和总线频率的 ...

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reference manual,这个是最全的文档。
书一般是翻译过来的,而且不全,不懂的地方还是去看官方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reference manual,这个是最全的文档。
书一般是翻译过来的,而且不全,不懂的地方还 ...

是的,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对晶振了解的太少,特别是在锁相环这一块,刚学习的时候头都大了,f ocs  fbus 等等
使用飞思卡尔芯片做了不少的项目,真正静下心来看书的时间不是很多,说明该坐下来温故而知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对晶振了解的太少,特别是在锁相环这一块,刚学习的时候头都大了,f ocs  f ...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欢迎发帖交流哦。
另外,楼主如果是发经验分享帖,建议在标题上加上【经验分享】,否则会被视为问题贴,需要加(已解决)来辨别是否结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