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研究飞思卡尔的E系列或者L系列。大家给建议(已解决)

楼主(2014-05-04):
我打算研究飞思卡尔的E系列或者L系列。大家给点建议哈。

网友:
没需求咋折腾?
至少你得知道你要用它来干什么吧。

网友A:
如果你用MDK开发,E系列需要5.0+的版本,L系列的4.x就行了。
另外提示下,L系列中的KL03与KL25之类差异很大,尤其时钟,不过目前这颗芯片还在样品,暂时不用纠结。
KE有个坑,小心NMI管脚,别到时候多做一次PCB。

网友B:
你也得说说要干什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得说说要干什么嘛

自己随便玩玩,打算做做小东西,还没想好做什么

网友C:
打算买个IMX6的板子做图像识别
不知道有人试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算买个IMX6的板子做图像识别
不知道有人试过了没有

那个玩不起,应该要1000+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玩不起,应该要1000+了吧

某嵌的E9 才599
盯了好久了,打算收个二手的

网友D:
看好KE系列,方便从替换5V系统的应用

网友:
工作中用到最好,要不学起来很慢。

网友E:
建立楼主可以买个对应的E系列或者L系列的FREEDOM板子,也不贵,就一百块左右。然后官网对应有很多的资料,而且我们也发了很多的中文资料可以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立楼主可以买个对应的E系列或者L系列的FREEDOM板子,也不贵,就一百块左右。然后官网对应有很多的资料, ...

恩,正打算入手,价钱好像都不贵,以前用过K60和kl25,有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正打算入手,价钱好像都不贵,以前用过K60和kl25,有基础。

是的呢,而且目前这方面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在坛子里面发求助帖,
我们官方论坛的背后后很多的技术人员会提供支持的。
期待你的加入哦!

网友:
在此吐槽下,两边的2.54插针,有一边的两条之间的间距不是2.54的整数倍,想都插到洞洞板上,比较费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立楼主可以买个对应的E系列或者L系列的FREEDOM板子,也不贵,就一百块左右。然后官网对应有很多的资料, ...

现在在学AVR,一个看门狗和睡眠INT0唤醒搞得我好几天睡不好觉了,英文资料看不懂啊。你们的中文资料在哪里下载方便发来看下吗?不行我就改学你们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在学AVR,一个看门狗和睡眠INT0唤醒搞得我好几天睡不好觉了,英文资料看不懂啊。你们的中文资料在哪 ...

中文资料请到我们的资料大本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3-1-1.html
而且,但是用户手册目前只有英文版的,貌似也有些网友翻译了K60的用户手册,你可以网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MDK开发,E系列需要5.0+的版本,L系列的4.x就行了。
另外提示下,L系列中的KL03与KL25之类 ...

NMI引脚可以配置成IO口用,在SIM模块中的PORT寄存器中,可以不用改PCB,不过是有点坑人,我第一次用就中招了,好在心细了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好KE系列,方便从替换5V系统的应用

L 系列的也可以替换MSP430的,性价比还高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