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五年的电脑最近开始蓝屏

楼主(2014-05-04):
     组装电脑用了五年多,最近开始蓝屏,重启后就好了,可能每天都要蓝一次这样。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什么解决办法或者诊断方法。
以前蓝屏过,发现是我后来加的一根内存条不兼容,我取下来后就正常了。距离那次已经有1年多了。
配置什么的我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AMD的双核,金邦DDR2 800的单根2G,主板是技嘉770D好像。09年主机配成3500多,还是不差了吧。不知道怎么回事,稳定性不是很强。用一年多就容易出点毛病。
蓝屏时我没拍图,下次把图补上,让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A:
把内存拔下来清理一下灰,顺便把主板清灰,CPU散热膏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拔下来清理一下灰,顺便把主板清灰,CPU散热膏换一下

好的,谢谢,回头我试试

网友B:
如果是我会把它卖了给叮当佬,然后拿钱买个雪糕,边吃边上网选个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会把它卖了给叮当佬,然后拿钱买个雪糕,边吃边上网选个新电脑

境界太高,有点跟不上节奏。哈哈

网友:
电容鼓包了吧?

把CPU周边那圈看起来很大的电容换一遍再说。

网友:
时间久了一般都是电脑积灰和电容老化
照上面朋友说的做一下
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开关电源打开看看, 电容鼓包的就换换吧

网友:
重点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C:
我觉得AMD的CPU用久了,有些就有类似现象,

主板电容没看到鼓包,内存换到其他机子用整天都正常;也ghost回装机那一年的的备份文件,仍旧时不时蓝屏,或者有时候开不了机(直接短接主板的power ON),但有时候等一下开又行。
不过那些主板是杂牌的,不同同样杂牌的用intel的CPU的就很少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蓝屏有几种可能:温度高,cpu风扇灰尘太多或者根本就不转;检查主板电容看有没有冒顶的;显卡风扇是否在转,灰尘是否太多。一般就这几个问题,可以都试一下。

网友:
主板看看电解电容是不是鼓包了,或者容量没有了。 很多主板用的假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AMD的CPU用久了,有些就有类似现象,

主板电容没看到鼓包,内存换到其他机子用整天都正常;也ghost ...

以前机器用了3年后也有此问题, 后来发现是电源不行了.

915芯片组

网友:
如果楼主的系统在蓝屏后有自动生成dump文件的话,可以用BlueScreenView(http://www.nirsoft.net/utils/blue_screen_view.html)查看蓝屏发生时所处的内核模块位置和蓝屏信息。
如果怀疑内存问题的话,刻录一张Memtest86+的盘(http://www.memtest.org/)跑几个循环大致就能测试出了。
整机的稳定性可以用aida64的压力测试工具测试几个小时看看的。

网友:
我以前也是蓝屏现在系统换了 不会了

网友D(2014-06-09):
蓝屏有代码   搜下蓝屏代码之后找相应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屏有代码   搜下蓝屏代码之后找相应的解决方法

谢谢,上次蓝屏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显卡驱动的问题,目前用了快1个月了,没有再蓝屏。

网友E:
我家的是07年的,现在还在发余热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是07年的,现在还在发余热呀~!

7-8年了,真是经用,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要换新的节奏啊

楼主:
嘿嘿,哥们儿可别这么说。没钱换,还是小心点用好,瞧上的电脑都买不起。一般的又看不上。

网友:
现在的电脑能坚持用三年不坏就很不错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经常蓝屏,后来换了一个硬盘数据线就再没出现过。

网友:
之前在京东配了个电脑(按京东推荐的弄的),没几天就开始蓝屏,折磨我一年多,后有个网吧淘汰的机器,便宜买了一台,速度快,从不蓝屏。蓝屏真的很麻烦,你不知道他啥时候会冒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7-8年了,真是经用,什么牌子的啊??

大学配的组装机。主板是华硕C61的,U AMD 4400+,内存当时1GB,最后到处顺了2根加到3GB。
显卡GT8500的,牌子忘了。
记得以前玩永恒之塔双开,24*7*N天挂机爽歪歪。
我的一部分生活费、扣女钱都是她出的。

网友G:
你没用百度的东西吧???那玩意儿可以导致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用百度的东西吧???那玩意儿可以导致蓝屏、

百度云盘吗。貌似装的有。不过显卡驱动更新后就没再蓝屏了哦。我的显卡是AMD HD4830,09年的中端产品。现在看来也是渣了。

网友:
哦,显卡确实也能导致蓝屏。如果运行大点的游戏,显卡不好的就蓝屏了。上次我装了百度的电脑管家,一直蓝屏,卸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