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光耦是线型光耦还是非线性

楼主(2014-05-04):
在不百度的情况下,根据哪些参数判断光耦是线型的还是非线性的,下面是仙童下的datasheet,上面写到适合电源应用,但并没有说是什么光耦,可以根据哪个参数或者曲线判断呢?

楼主:
看了一个手册,他上面就是用的这个光耦:

如果用非线性光耦做隔离对电源有啥影响么?

网友A:
楼主真是钻牛角尖;
是线性光耦会在开头说的;
绝大多数是普通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钻牛角尖;
是线性光耦会在开头说的;
绝大多数是普通光耦

谁说的,开头才不会说的,我翻了好几个手册,根本就没有开头就说是线型还是非线性的。普通光耦?我问线型还是非线性,你说的普通是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说的,开头才不会说的,我翻了好几个手册,根本就没有开头就说是线型还是非线性的。普通光耦?我问线型 ...

垃圾光耦线性度太差,所以藏着掖着;
hcnr200 开头就写了High-Linearity Analog Optocoupl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垃圾光耦线性度太差,所以藏着掖着;
hcnr200 开头就写了High-Linearity Analog Optocouplers ...

正解, 有好性能,当然要大字说明了. 你没看到线性说明的基本都不是线性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有好性能,当然要大字说明了. 你没看到线性说明的基本都不是线性光耦. ...

好的东西也贵啊,不好的如何区分?817也没写,电源中不都用它。

网友C:
只要看里面结构是光电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就可以用在电源里面了。

如果里面的三极管是达林顿,那种就不是很好。

网友:
线性光耦很贵的亲
不用判断看价钱就知道了

网友D:
线性光耦里都会写LINEAR的
4N25M里写着数字输入了
PC817那个datasheet都太古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看里面结构是光电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就可以用在电源里面了。

如果里面的三极管是达林顿,那种就不是很好 ...

我看网上说用非线性做隔离,会引发电源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光耦里都会写LINEAR的
4N25M里写着数字输入了
PC817那个datasheet都太古老了 ...

817里面也写着数字输入呢

网友:
写着不就确定是什么类型的光耦了

网友:
普通电源不会用高线性度的光耦的,也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说用非线性做隔离,会引发电源一些问题。

你看到的‘网上"说,估计是用错概念词,
估计原作者的意思是光耦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两种,但他当时想不出’模拟‘这个词,就用’线性'这个词,

数字电路光耦是4N136 137这些,里面带驱动/整形数字电路,需要供电端的,它只能传输数字信号。

模拟电路光耦就是里面没有其他模块,里面只有光电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达林顿管
模拟光耦里面又有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线性光耦的传输特性是线性递增,而非线性光耦的传输特性只是单调递增,并不是线性递增

网友C:
看光耦是否适于工作在模拟电路中,主要是看该光耦的CTR曲线,
例如下面是PC817的CTR曲线

在If=0~15mA区间,CTR是单调递增的,
而大于15mA以后,CTR是递减的,这时会是一个正反馈!!。

因此如果将PC817放在反馈环内的话,必须要保证PC817的工作电流一直小于15mA。

网友:
线性光耦的输入是电压,而且一般很小。
普通光耦的输入一般以电流及CTR来代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光耦是否适于工作在模拟电路中,主要是看该光耦的CTR曲线,
例如下面是PC817的CTR曲线

网上还说4N27是非线性光耦呢,你看曲线不是线性度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光耦是否适于工作在模拟电路中,主要是看该光耦的CTR曲线,
例如下面是PC817的CTR曲线

你这横坐标是指数变化,曲线就不是线性变化。

网友:
线性光耦型号我估计不超过10种,99.9%都是非线性光耦。
你其实要判断的是能否在模拟/电源反馈电路中使用而已。和线性不线性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光耦是否适于工作在模拟电路中,主要是看该光耦的CTR曲线,
例如下面是PC817的CTR曲线

这个总结得好

网友:
前排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