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一款做电源控制的单片机,在stm32和dsp的c2000系列间

楼主(2014-05-04):
如题,哪一个更有优势,或者推荐一个其他的MCU也可以。

网友:
PIC  C2000都有用的吧。

网友A:
没有成本考量的话,还用考虑么,果断C2000,好用得让你睡觉都甜蜜蜜的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成本考量的话,还用考虑么,果断C2000,好用得让你睡觉都甜蜜蜜的流口水! ...

额。。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