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3能不能用Keil MDK开发裸奔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4-05-04):
找了下4.74版和5.10板的Pack Installer,没找着28或mx(芯片系列)或926(内核)……
是不是只能IAR了?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有空会过来回答你。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开发是关于Linux还是android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开发是关于Linux还是android系统的?

无操作系统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为什么要裸奔呢,跑RTT之类的实时系统不行吗

网友:
系统还是IAR支持的比较好,A5、A8都有的支持了

网友:
这个当然能了。裸奔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好,建议你在RT系统上跑~~

网友:
我用mdk5.00裸奔了AT91SAM9260,直接在norflash运行程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你好,i.MX283上是可以裸奔程序的,但是不是用Keil MDK。而是用的飞思卡尔官网上的OBDS,具体链接为:IMX_OBDS  : On-Board Diagnostic Suit for the i.MX28

网友A:
里面有文档你可以查看一下,不过这里只是一些简单的测试代码。如果你有更多的要求你需要自己修改和添加代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裸奔呢,跑RTT之类的实时系统不行吗

您有没有283跑RTT移植好的DEM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文档你可以查看一下,不过这里只是一些简单的测试代码。如果你有更多的要求你需要自己修改和添加代码 ...

链接不对哦,404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不对哦,404了

我再发给你一下,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283&nodeId=018rH3ZrDRA24A&fpsp=1&tab=Design_Tools_Tab,在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Lab and Test Software 下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有没有283跑RTT移植好的DEMO啊?

你好,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是有的i.mx283的Linux的Demo image,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283&nodeId=018rH3ZrDRA24A&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在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Board Support Packages下面有L2.6.35_1.1.0_DEMO_IM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是有的i.mx283的RTT的Demo image,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不客气的 ~~

网友C:
下下来了,但是好像是LINUX开发环境下的,而且也没看到有RTThread的字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下来了,但是好像是LINUX开发环境下的,而且也没看到有RTThread的字样!

很抱歉我忘记说了,在我们的官网上只有linux和wince环境的下的Demo。很抱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我忘记说了,在我们的官网上只有linux和wince环境的下的Demo。很抱歉~~ ...

呵呵,那也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也谢谢你!

网友D:
IAR是可以的。Keil没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AR是可以的。Keil没有现成的。

没有在IAR上试过,不知道能否分享些经验啊,非常感谢 ~~

网友:
IAR有官方例程啊!装了IAR EWARM就有了。

网友E:
刚买了个imx283,请问用哪个下载工具,j link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了个imx283,请问用哪个下载工具,j link能用吗

表示正在用28块的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表示正在用28块的调

对这方面不熟,望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方面不熟,望解释一下

千言万语尽在一图中

网友:
可以在KEIL中做的,我想起以前的时候,我们在KEIL中跑过TI的AM1808,选芯片的时候选的是ARM里面的ARM9核,是可以玩的,但是需要自己做太多的事情了,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言万语尽在一图中

好的,到时候到群里面再去学一下

网友F:
刚刚确认了下,KEIL是可以的I.MX27的。版本是4.1. 如果用最新版本,应该可以看到I.MX2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确认了下,KEIL是可以的I.MX27的。版本是4.1. 如果用最新版本,应该可以看到I.MX28。 ...

表示4.74、5.10都没看到i.MX28

网友:
KEIL官方支持Freescale器件:(看来是悲剧了,没有I.MX28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ARM7/ARM9/Cortex Family)
MAC7101, MAC7104, MAC7105, MAC7106, MAC7111, MAC7112, MAC7114, MAC7115, MAC7116, MAC7121, MAC7122, MAC7124, MAC7125, MAC7126, MAC7131, MAC7134, MAC7135, MAC7136, MAC7141, MAC7142, MAC7144, MC9328MX21, MCIMX27, MCIMX27L, MK10DN128xxx5, MK10DN32xxx5, MK10DN512xxx10, MK10DN64xxx5, MK10DX128xxx10, MK10DX128xxx5, MK10DX128xxx7, MK10DX256xxx10, MK10DX256xxx7, MK10DX32xxx5, MK10DX64xxx5, MK10DX64xxx7, MK10FN1M0xxx12, MK10FX512xxx12, MK10N512VMD100, MK10X128VMD100, MK10X256VMD100, MK11DN512xxx5, MK11DX128xxx5, MK11DX256xxx5, MK12DN512xxx5, MK12DX128xxx5, MK12DX256xxx5, MK20DN128xxx5, MK20DN32xxx5, MK20DN512xxx10, MK20DN64xxx5, MK20DX128xxx10, MK20DX128xxx5, MK20DX128xxx7, MK20DX256xxx10, MK20DX256xxx7, MK20DX32xxx5, MK20DX64xxx5, MK20DX64xxx7, MK20FN1M0xxx12, MK20FX512xxx12, MK20N512VMD100, MK20X128VMD100, MK20X256VMD100, MK21DN512xxx5, MK21DX128xxx5, MK21DX256xxx5, MK21FN1M0xxx10, MK21FN1M0xxx12, MK21FX512xxx10, MK21FX512xxx12, MK22DN512xxx5, MK22DX128xxx5, MK22DX256xxx5, MK22FN1M0xxx10, MK22FN1M0xxx12, MK22FX512xxx10, MK22FX512xxx12, MK24FN1M0xxx12, MK30DN512xxx10, MK30DX128xxx10, MK30DX128xxx7, MK30DX256xxx10, MK30DX256xxx7, MK30DX64xxx7, MK30N512VMD100, MK30X128VMD100, MK30X256VMD100, MK40DN512xxx10, MK40DX128xxx10, MK40DX128xxx7, MK40DX256xxx10, MK40DX256xxx7, MK40DX64xxx7, MK40N512VMD100, MK40X128VMD100, MK40X256VMD100, MK50DN512xxx10, MK50DX128xxx7, MK50DX256xxx10, MK50DX256xxx7, MK50N512CMD100, MK51DN512xxx10, MK51DX128xxx7, MK51DX256xxx10, MK51DX256xxx7, MK51N512CMD100, MK52DN512xxx10, MK52N512CMD100, MK53DN512xxx10, MK53DX256xxx10, MK53N512CMD100, MK60DN256xxx10, MK60DN512xxx10, MK60DX256xxx10, MK60FN1M0xxx12, MK60FN1M0xxx15, MK60FX512xxx12, MK60FX512xxx15, MK60N512VMD100, MK60X256VMD100, MK61FN1M0xxx12, MK61FN1M0xxx15, MK61FX512xxx12, MK61FX512xxx15, MK63FN1M0xxx12, MK64FN1M0xxx12, MK64FX512xxx12, MK70FN1M0xxx12, MK70FN1M0xxx15, MK70FX512xxx12, MK70FX512xxx15, MKE02Z16xxx2, MKE02Z32xxx2, MKE02Z64xxx2, MKE04Z8xxx4, MKL02Z16xxx4, MKL02Z32xxx4, MKL02Z8xxx4, MKL04Z16xxx4, MKL04Z32xxx4, MKL04Z8xxx4, MKL05Z16xxx4, MKL05Z32xxx4, MKL05Z8xxx4, MKL14Z32xxx4, MKL14Z64xxx4, MKL15Z128xxx4, MKL15Z32xxx4, MKL15Z64xxx4, MKL16Z256xxx4, MKL24Z32xxx4, MKL24Z64xxx4, MKL25Z128xxx4, MKL25Z32xxx4, MKL25Z64xxx4, MKL26Z128xxx4, MKL26Z256xxx4, MKL34Z64xxx4, MKL36Z128xxx4, MKL36Z256xxx4, MKL46Z128xxx4, MKL46Z256xxx4, MKM13Z64xxx5, MKM14Z128xxx5, MKM14Z64xxx5, MKM32Z64xxx5, MKM33Z128xxx5, MKM33Z64xxx5, MKM34Z128xxx5, MKM38Z128xxx5, SKEAZ128xxx4, SKEAZ64xxx4, SKEAZN16xxx2, SKEAZN32xxx2, SKEAZN64xxx2, SKEAZN8xxx4

还是用IAR吧。

网友:
这种片子裸奔常用ADS,很古老的编译器。

网友:
arm926ej-s一般编译器都支持吧。另外有寄存器手册,外加一个JTAG口,就可以裸奔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您有没有283跑RTT移植好的DEMO啊?

确实需要RT-Thread的移植?大家需求多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基本的RT-Thread移植,如果keil mdk支持jlink一起调试的话,我们也可以出个mdk&gcc都支持的移植。

回过头来,ARM9确实挺适合跑RT-Thread的touch动画UI实现类似andriod的滑动效果,这个也比linux&Andriod,WinCE轻型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确实需要RT-Thread的移植?大家需求多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基本的RT-Thread移植,如果keil mdk支持jlink一 ...

呵呵,你好你好,久仰久仰!

其实目前有许多做工控的项目,用不到Linux与Wince,而且也不会玩那个东西,但是用Cotex-M4的话速度、内存等等都有限制,想用ARM9,但都被Linux与Wince关在门外,所以就需要有像RTT这样一款小型的操作系统,开源的,而且自己能跟踪,可以在KEIL或IAR下面玩最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好你好,久仰久仰!

其实目前有许多做工控的项目,用不到Linux与Wince,而且也不会玩那个东西, ...

是的,所以后续RT-Thread会对ARM9,Cortex-A8多支持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的,所以后续RT-Thread会对ARM9,Cortex-A8多支持些

呵呵,那目前能否先给I.MX283移植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目前能否先给I.MX283移植一下啊!

这个提议好!举双手赞成!不过能否不局限在I.MX283,而是支持I.MX28X系列?这样范围会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提议好!举双手赞成!不过能否不局限在I.MX283,而是支持I.MX28X系列?这样范围会广一些。 ...

I.MX28系列的核都是ARM9的,我觉得应该可以的,但是还得看看他们会不会做,呵呵!我也非常喜欢这样的方案,比用K60与K70好,价格差不了多少,但是资源可很多了,除了没有AD

网友:
ADC是有的,而且有两种
16-channel Low-Resolution A/D Converter (LRADC)
Single channel High Speed A/D Converter (HSADC), up to 2 Msps data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