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MKL26xx来做一个WAV 播放器(已解决)

楼主(2014-05-04):
目前样片还处于申请阶段,准备用KL26x来做一个WAV播放器,没用过freescale,I2S效果怎么样?
该片子比STM32F051多了个USB(不知道价格贵多少),应该还顺便做一个USB读卡器,以前拿STM32F051做过一个WAV播放器,DAC采用的是WM8978,效果还可以

补充功能
1. WAV 播放, 估计也就支持到16bit  48khz以下
2. U盘鸡肋功能(看情形可要可不要)
3. 锂电池充电(估计会采用国产 TP4056,便宜不过貌似充电时会发烫,锂电池500mah)
4. 采用硬开关(拨码开关,不知道要不要预留软开关 来评估其睡眠模式低功耗)
5. 6个功能按键(1个停止+1个向前+1个后退+1个开始和暂停,另外2个是调整音量)
6. 3个功能指示灯(1红(出错)+1黄(电池要充电)+1绿(正常播放))
7. 红外就不留了,PCB尺寸也就5×5cm
8. 采用TF卡来做,为了节省空间
。。。其余待补充

软件结构:可能会采用Protothread变种来做,论坛有位网友分享了其改编(加了消息推送功能)

网友A:
价格大概25~30,应该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大概25~30,应该不算贵!!

25~30 还不算贵啊,STM32F051C8T6就5块多,除了没USB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25~30 还不算贵啊,STM32F051C8T6就5块多,除了没USB功能

额,这对于FSL的其它芯片而言却是不算贵吧!!

网友:
备注 以备后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5~30 还不算贵啊,STM32F051C8T6就5块多,除了没USB功能

fsl专攻汽车级的设计,稳定性与可靠性是stm32无法比拟的

所以,贵一点也无可厚非~

网友B:
关于KL26的价钱,官网上有个参考价,具体还是要问问代理。

另外,不带USB的低端并 便宜的我们价位也差不多几块钱,但是带USB的就稍微贵点,单价还是和你要买的数量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KL26的价钱,官网上有个参考价,具体还是要问问代理。

那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freescale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我司有一款产品就用上了imx257来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freescale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我司有一款产品就用上了imx257来做的 ...

如果你是公司要用,而且是新项目开发的话,和我们公司的代理谈,还是有机会优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公司要用,而且是新项目开发的话,和我们公司的代理谈,还是有机会优惠的。 ...

先自己弄几片样片试试吧,公司产品上了,遇到问题了也得向前了,先有个底。
一般公司的项目会直接找负责公司的代理要,基本上都会送样!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在开发前,先申请几片免费样品用用。

网友:
期待楼主的作品啊。。。

网友C:
USB读卡器?? 你不做 UVC(USB video 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读卡器?? 你不做 UVC(USB video class)?

其实全速的USB读卡器 只是个花哨功能 可要可不要,不然那么慢 谁受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全速的USB读卡器 只是个花哨功能 可要可不要,不然那么慢 谁受得了  ...

抓紧做LZ 。  有兴趣搞一个。说搞就搞。这个星期就打样好了。

楼主:
先暂停,搜了一遍,竟然没有提供KL26的底层库
晕了,等库出来后再搞,不然浪费我N多时间搞无聊的东西

网友D:
按键是否可以用触摸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是否可以用触摸按键?

好提议,不过过在5×5 PCB上,不知道能否放得下那么多触摸按键
貌似demo板的触摸按键都是铺铜很大的

网友:
搞个名片大小,除了触摸按键,电池也可以大一些。播放时间也长一些。

网友:
楼主加油啊,没有库函数可以用PE啊,PE里面基本上KL的模块都有了,用起来也不难,每个模块都有help,里面有应用例程什么的!

网友(2014-09-01):
ST得片子确实便宜,但就从芯片表面的激光打标来看飞思卡尔给人的感觉更好,USB还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得怎么样了?WAV播放有库函数可以直接调用吗?还是要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