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FAE的要求,PE本身及IAR结合时出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04):
PE配置TSS有两个问题,都是100%发生的。
1、PE10.4配置TSS,KEYPAD模式,使用两个controls,没办法设置没有control 的电极索引。这点很麻烦,导致TSS不能用。目前无解。10.3没有这个问题。

2、使用TSS之后IAR编译优化设置为NONE,编译后触摸功能失效,所有按键失灵,使用LOW优化没事。
3、老生长谈,就是那个.a文件的包含问题,IAR不能识别这个.a文件,路径有问题。要是有空就顺带帮我解决一下吧,实在是很不方便。
4、打开IAR之后再使用PE生成代码,PE_Types.h文件不能写入,导致生成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感谢你的问题贴。
你的问题我确认后,会一一回复你,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感谢你的问题贴。
你的问题我确认后,会一一回复你,请耐心等待下。 ...

恩 辛苦你们了,如果以后推广KDS的话PE10.4关于TSS的问题的确很重要

网友A:
楼主,你好!
经过确认你说的PE10.4的新界面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我们的CW部门,他们会处理这个问题,应该会在下面的版本中更新掉这个bug。
另外,关于IAR优化以及.a读取的问题,这点你需要和IAR公司联系,你可以到IAR的网站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经过确认你说的PE10.4的新界面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我们的CW部门,他们 ...

晕,我这么个小兵,用着人家D版的产品,估计提交SR人家都不鸟我,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沟通一下。.a文件路径的问题和PE_Types.h的问题都是IAR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我这么个小兵,用着人家D版的产品,估计提交SR人家都不鸟我,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沟通一下。.a文件路径 ...

表示一直用KEIL,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一直用KEIL,无压力!

要不是KEIL和PE结合更费劲的话,没准我也用KEIL了,总是贪恋PE的省心啊。前几天收到KDS玩了玩,把自己的工程移植上去,一个上午愣是没能把程序下载到片子里去。。。。我这水平,以后也就基本告别手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是KEIL和PE结合更费劲的话,没准我也用KEIL了,总是贪恋PE的省心啊。前几天收到KDS玩了玩,把自己的 ...

KEIL5与PE结合现在非常顺利了,不用再有以前那样一步步的来,现在第一步直接完成就搞定了,你可以试试,保证你流连忘返!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5与PE结合现在非常顺利了,不用再有以前那样一步步的来,现在第一步直接完成就搞定了,你可以试试, ...

是吗   那有教程,发个链接吧,我在坛子里找的这个还是很麻烦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   那有教程,发个链接吧,我在坛子里找的这个还是很麻烦的那种

不用什么教程,装KEIL插件与原来的一样,但是只用装一次,但是生成KEIL工程的时候如下图:

然后直接Finish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什么教程,装KEIL插件与原来的一样,但是只用装一次,但是生成KEIL工程的时候如下图:

哈哈  涨姿势了,IAR也是使用这个文件,我觉得KEIL也会按照这个改进,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搞了半天是躲在了这里。不知道KEIL对那个.A文件的路径识别怎么样,有时间我试试,还有那个PE_Types.h的问题,希望也能搞定,阿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涨姿势了,IAR也是使用这个文件,我觉得KEIL也会按照这个改进,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搞了半天是 ...

我一直在用,都没有见你说的什么.A的路径跟PE_Type.h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用,都没有见你说的什么.A的路径跟PE_Type.h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

晕,这个帖子就是报告这几个问题的啊,你看看楼主位的内容
参考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9051
我在这里和他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到最后这个家伙居然不理我,晕,就算是解决不了也要说一下嘛,真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这个帖子就是报告这几个问题的啊,你看看楼主位的内容
参考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 ...

你是说编译器不认ASM文件?是不是像MQX_Lite那样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编译器不认ASM文件?是不是像MQX_Lite那样的文件?

不是识别不了.a文件,实际上是识别不了.a文件包含的路径,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ProjectInfo.xml文件,.a文件和其他的文件的包含方式是不一样的:普通文件有详细的路径描述,.a文件没有路径描述,所以IAR识别不了。
应该是改一下PE的代码让PE生成ProjectInfo.xml文件的时候为每一个文件规定详细的路径,我试着去改过PE的设置,但是没找到在哪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识别不了.a文件,实际上是识别不了.a文件包含的路径,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ProjectInfo.xml文件,.a文件 ...

哦,那你就在KEIL里自己添加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你就在KEIL里自己添加不就完了?

IAR里面如果使用工程链接文件的话就不能在IAR里面自己添加文件了,除非是取消工程连接文件。而在PE里面工程连接文件时自动生成的,这次修改之后,下次生成代码的时候有变回去了,所以每次都要重新添加。
KEIL里面没试过,你可以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在KEIL里好像可以,我记得曾经把PE的系统包含的路径拷到工程目录下,然后把原来的包含的系统路径删掉,然后自己去选上路径,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我这么个小兵,用着人家D版的产品,估计提交SR人家都不鸟我,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沟通一下。.a文件路径 ...

楼主,你好!你的3,4
3、老生长谈,就是那个.a文件的包含问题,IAR不能识别这个.a文件,路径有问题。要是有空就顺带帮我解决一下吧,实在是很不方便。
4、打开IAR之后再使用PE生成代码,PE_Types.h文件不能写入,导致生成的代码有问题
这些问题是PE10.4有,还是之前的版本也有这个问题呢?
关于.a,你能不能截个图,你是指导过去的时候吗?我这边没有看到.a文件。
还有,PE_Types.h文件不能写入,你指的是不能修改还是修改后编译出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3,4
3、老生长谈,就是那个.a文件的包含问题,IAR不能识别这个.a文件,路径有问题。要是 ...

这个简单,关于.a文件,在PE里面使用TSS库,然后他就会自动添加.a文件,然后你再刷新IAR里面的工程链接,编译,就会报一堆错误,这就是因为PE添加的.a文件IAR不能识别造成的。各个版本都有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同时打开IAR和PE,然后在PE里面新增加一个组件,点击生成代码,在输出信息里面就会产生一个警告:Types.h不能够写入。这时候再去编译IAR就会报错。将IAR关闭,再重新生成代码,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3,4
3、老生长谈,就是那个.a文件的包含问题,IAR不能识别这个.a文件,路径有问题。要是 ...

还有,使用TSS库之后,我这边如果将IAR的优化水平设置为none的时候程序实际运行的时候TSS初始化会失败,具体的表现是所有的按键失灵,其他的不做任何改动只是将优化等级改为low之后就没问题了。
这个我不知道是我的代码写的不够规范造成的还是本身有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关于.a文件,在PE里面使用TSS库,然后他就会自动添加.a文件,然后你再刷新IAR里面的工程链接, ...

我刚看了你在我们community里写的内容。
因为我之前生成都是自己手动添加文件夹和路径,这种自动的方法没有试过。
刚试了下,也有些未定义的情况存在。
你如果还是按照原始的方法手动添加文件夹就不会出错了是吗?
还有,你说两个软件都打开,就会出错。
这个应该是两个软件都打开同一个文件,会禁止修改。
如果这个问题,你还是关掉IAR软件,PE重新生成再开IAR。
我明天生成个带有TSS的库倒过去看看,另外你这个题我已经和CW部门联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你在我们community里写的内容。
因为我之前生成都是自己手动添加文件夹和路径,这种自动的方法没 ...

呵呵  自己手动添加文件不可以,因为IAR会监视工程链接文件,不允许自己添加文件,除非是在PE里面添加,但是在PE里面好像是不能添加重复的文件。
只有取消掉IAR的工程连接选项后在IAR里手动添加文件才可以,但是这样PE那边再有改动IAR这边就不会更新了。

至于Types.h文件,我确定当时没有打开这个文件。其他文件在打开的时候修改时没有问题,只有这个文件比较特殊。
/*
** ===========================================================================
** LDD component ID specifying the component instance in the project. This ID
** is used internally as an index to the array of LDD device structures.
** ===========================================================================
*/
#define PE_LDD_COMPONENT_Bit1_ID                 0x00U
#define PE_LDD_COMPONENT_DA1_ID                  0x01U

是这段代码在生成的时候出了问题,不能够为新的组件生成ID,so  你也可以试试,几乎是100%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EIL里好像可以,我记得曾经把PE的系统包含的路径拷到工程目录下,然后把原来的包含的系统路径删掉,然后 ...

我在KEIL里面试过了,PE里面添加TSS后果断悲剧,.a文件不能识别,说明PE本身确实对这个文件的包含有问题。
解决办法:把keil工程的.a文件删除,自己重新添加,然后OK,但是每次PE重新生成之后都要这样做一遍,也就是说和IAR 的毛病是一样的。@ZJJ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KEIL里面试过了,PE里面添加TSS后果断悲剧,.a文件不能识别,说明PE本身确实对这个文件的包含有问题 ...

我一般只生成一次工程,后面的就直接添加外部文件就可以了,不会每次都更新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自己手动添加文件不可以,因为IAR会监视工程链接文件,不允许自己添加文件,除非是在PE里面添加, ...

我之前手动添加就没有建工程链接,路径也是在IAR中手动添加进去的。
这样的话,调用源文件一样,如果PE改变,IAR中的文件肯定是跟着改变的。
要么,你就不要用自动链接,直接自己手动链接吧。反正PE只管生成代码就行。
当然,你这个问题,我也会反映给PE部门。
现在能绕过就绕过自动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手动添加就没有建工程链接,路径也是在IAR中手动添加进去的。
这样的话,调用源文件一样,如果PE改 ...

我这里自然是没问题,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时候才能等到更新啊,能不能来个补丁,把那个TSS库的问题解决,现在一直用10.3。是不是要等到夏天那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自然是没问题,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时候才能等到更新啊,能不能来个补丁,把那个TS ...

因为ProjectInfo.xml的路径就有问题,而IAR和KEIL都是直接掉这个文件来选择途径所以出错。我会告诉CWteam,待会过来看看。
楼主你有没有编译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rojectInfo.xml的路径就有问题,而IAR和KEIL都是直接掉这个文件来选择途径所以出错。我会告诉CWteam ...

没印象有这个问题,我都是把KIEL和IAR的工程直接放在PE的工程文件夹中。只有PE添加TSS的时候会因为库报错。
IAR下所有的TSS函数编译找不到定义,KEIL下面报错会比较随机,找不到xxx.o文件。解决库的问题之后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rojectInfo.xml的路径就有问题,而IAR和KEIL都是直接掉这个文件来选择途径所以出错。我会告诉CWteam ...

你看看那个的定义应该是在哪里,分析一下。一般重新生成代码之后会产生一些错误,需要IAR里面重新添加一次链接文件。IAR实际上是不能够自动刷新新添加的文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那个的定义应该是在哪里,分析一下。一般重新生成代码之后会产生一些错误,需要IAR里面重新添加一 ...

我不使用自动链接就不会出问题,自动链接就有问题了,这个还是头文件路径的问题。

暂时就先使用手动添加了,这个比较靠谱点。

网友:
楼主你好,PE10.4的TSI问题已经报了BUG了,下个版本应该会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