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摄像头寻迹 在终点停车问题

楼主(2014-05-04):
怎么  在终点的时候有一条黑线    怎么实现    使用stm32芯片

网友A:
能检测到一条黑线就可以了啊,别管用什么芯片,你摄像头检测不出来还是没用啊,检测的出来就停车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检测到一条黑线就可以了啊,别管用什么芯片,你摄像头检测不出来还是没用啊,检测的出来就停车呗 ...

赛道60cm   但是摄像头不能拍摄的宽度达不到60c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赛道60cm   但是摄像头不能拍摄的宽度达不到60cm

看不懂这句话的因果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这句话的因果关系

我的摄像头不能同事拍摄到赛道为60cm宽的  两边的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摄像头不能同事拍摄到赛道为60cm宽的  两边的边线

按照你这个思路,STM32有点够呛。

网友:
感觉描述不够详细,画个图估计好理解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赛道60cm   但是摄像头不能拍摄的宽度达不到60cm

怎么会拍不到啊,加广角镜头,不可能拍不到那么宽

网友:
你是刚入门的吧

楼主:
是的 啊  不怎么会 还希望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拍不到啊,加广角镜头,不可能拍不到那么宽

我想的  如果不加广角镜头 能不能实现

网友:
把摄像头装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的  如果不加广角镜头 能不能实现

那估计就是你买的摄像头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就是你买的摄像头的问题了

我再研究下  谢谢了

楼主:
我也试过  比如 往左边偏   也不能拍摄到右边的啊

网友:
实在不行,不是可以带几路辅助循迹传感器吗

网友:
这个不好搞··建议换摄像头比较直接啊···或者加广角

网友:
稍微用个镜头直径偏小的就好啦!现在你用的几毫米的镜头呢?

网友:
这有镜头视野宽度与镜头大小关系的表,如果要换镜头的话,直接参考这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