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按键消抖的程序,请大家指正

楼主(2014-05-04):
包括按下抖动和松开抖动

没有判断按键有无按下,只是将抖动的信号过滤掉,信号输出电平和输入一致

按键默认电平值为高

新手请大家指正
`timescale        1 ns/1 ps
`define                DELAY        1

module filter
(
    clk,
    rst,
    /*port*/

    signal_in,
    signal_out
);
input                   clk ;
input                   rst ;

input                                    signal_in ;
output                            signal_out ;
reg                                signal_out ;

reg     [3:0]           MainState ;
parameter            sDefaultHigh = 1 ;
parameter            sPressFlutter = 2 ;
parameter            sPressNormal = 3 ;

parameter            sDefaultLow = 4 ;
parameter            sReleaseFlutter = 5 ;
parameter            sReleaseNormal = 6 ;

//parameter            DELAY_20MS = 500_000 ;  //500_000, 10ms
parameter            DELAY_20MS = 250_000 ;  //250_000, 5ms
//parameter            DELAY_20MS = 50 ;  //500_000, 10ms
reg     [31:0]          cou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ignal_out <=#`DELAY 1 ;
        count <=#`DELAY 0 ;
        MainState <=#`DELAY sDefaultHigh ;
    end
    else
    begin
        case (MainState)
        sDefaultHigh:
        begin
            signal_out <=#`DELAY 1 ;
            if(~signal_in)
                MainState <=#`DELAY sPressFlutter ;
            else
                MainState <=#`DELAY sDefaultHigh ;
        end
        sPressFlutter:
        begin
            if(count == DELAY_20MS)
            begin
                if(signal_in == 0)
                begin
                    MainState <=#`DELAY sPressNormal ;
                    signal_out <=#`DELAY 0 ;
                    count <=#`DELAY 0 ;
                end
                else
                begin
                    MainState <=#`DELAY sPressFlutter ;
                    count <=#`DELAY 0 ;
                end
            end
            else
            begin
                count <=#`DELAY count + 1 ;
                signal_out <=#`DELAY 1 ;
            end
        end
        sPressNormal:
        begin
            signal_out <=#`DELAY 0 ;
            MainState <=#`DELAY sDefaultLow ;
        end

        sDefaultLow:
        begin
            signal_out <=#`DELAY 0 ;
            if(signal_in)
                MainState <=#`DELAY sReleaseFlutter ;
            else
                MainState <=#`DELAY sDefaultLow ;
        end
        sReleaseFlutter:
        begin
            if(count == DELAY_20MS)
            begin
                if(signal_in == 1)
                begin
                    MainState <=#`DELAY sReleaseNormal ;
                    signal_out <=#`DELAY 1 ;
                    count <=#`DELAY 0 ;
                end
                else
                begin
                    MainState <=#`DELAY sReleaseFlutter ;
                    count <=#`DELAY 0 ;
                end
            end
            else
            begin
                count <=#`DELAY count + 1 ;
                signal_out <=#`DELAY 0 ;
            end
        end
        sReleaseNormal:
        begin
            signal_out <=#`DELAY 1 ;
            MainState <=#`DELAY sDefaultHigh ;
        end
        default:
        begin
            MainState <=#`DELAY sDefaultHigh ;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太啰嗦了, 而且貌似不支持长短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啰嗦了, 而且貌似不支持长短按键

本来就是个过滤毛刺的小程序

虽然啰嗦,但我觉得流程比较清楚

网友:
看你需求,简单处理是双采样后,遇到下降沿开始计数,遇到上升沿停止计数,如果计数大于某一数值,则有按键按下。对于长按键处理如此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