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DK的个性化配置保存在哪个文件内?

楼主(2014-05-04):
如题,刚重装了下MDK,一个个修改MDK各个对应的背景色挺麻烦的,MDK安装目录下有没有这么一个可以直接一次性搞好,重装之后只需要替换的文件呢? 试了试安装目录下TOOLS.INI,没有效果.....
哪位朋友知道,可否告知一下,谢谢了!

MDK版本:V4.53

网友A:
字体设置这玩意一般在注册表里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配置参数肯定不在注册表,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也在找

网友B:
找到了,就在UV4目录下的global.prop文件,如果没有自定义过,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设置这玩意一般在注册表里

因为我在别的软件里面见过可以单独导出配置的,所以也想问下MDK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就在UV4目录下的global.prop文件,如果没有自定义过,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

朋友,很感谢你,我一直在照着ini后缀的文件使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很感谢你,我一直在照着ini后缀的文件使劲...

我用BeyondCompare软件,对设置前后的文件夹进行对比,发现只有这个文件发生变化

网友C:
51和MDK还不同,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BeyondCompare软件,对设置前后的文件夹进行对比,发现只有这个文件发生变化 ...

好方法,谢了哈,我现在可以备份起来这个文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和MDK还不同,明天试一下。

期待您的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和MDK还不同,明天试一下。

MDK C51共用这个配置文件的,我刚打开51,MDK 2个工程看了看,背景色什么都是一起生效的

网友:
我打包票老版本的keil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我也弄过,有个哥们在论坛嘚瑟他的keil配色我还在下面找他要过配置文件,不是这个一个,是个ini文件。。。
我刚才去5.1的版本下面也找了半天来着。。。

网友D:
改好了上传一个分享一下。我怎么设置都找不到感觉,最后设置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BeyondCompare软件,对设置前后的文件夹进行对比,发现只有这个文件发生变化 ...

感谢,以后要比较变化可以用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好了上传一个分享一下。我怎么设置都找不到感觉,最后设置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朋友,不知道你的喜好,反正我是背景色一律调的绿豆沙

MDK版本:V4.53

网友:
谢谢了。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2014-10-22):
刚以其他帖子过来看15楼的配色

网友(2015-03-18):
我的设置,照着Sublime Text抄的,喜欢的可以下载我的配置文件

网友(2015-09-24):
欢迎其他人上传更多的配置文件!

网友:
18楼的颜色配置我下载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9-11-22):
确实这个背景比较保护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