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是否可以同时接NANDFLASH和SRAM?(已解决)

楼主(2014-05-04):
K60是否可以同时接NANDFLASH和SRAM?好像引脚冲突了!

网友:
楼主,你用的芯片的型号全称是什么?NANDflash我们的120M芯片是带有NAND flash 控制器的,所以可以直接该控制器的引脚。然后SRAM可以根据你实际的接口去扩展。不知道你所谓的引脚冲突是哪些引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