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用Verilog 实现8B/10B编码

楼主(2014-05-04):
由于刚接触FPGA时间很短,所以对它了解的还不深,目前项目所采用的是Cyclone IV系列的EP4CE6E22C8N,其中一部分是实现标准的8B/10B编码,其中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由于8B和10B的并行传输速率要满足60MHz~130MHz,一般的单片机也没法产生速率在这个范围的8Bit数据,请问,可否由EP4CE6E22C8N自己输出8Bit数据给自己使用,来作为8B/10B的输入码?
(2)当并行速率在60MHz输出时,EP4CE6E22C8N输出的并行信号在完整性方面是否存在不妥?例如过冲现象!
(3)如果有做过8B/10B编解码的大牛,可否提供点资料,有例程的话就更好了,用Verilog实现的。不是硬核来完成的。。。

网友A:
1).可以,不过最好先用仿真器产生波形
2).不清楚,个人猜想:约束做好的话,不会有问题
3).这里的大牛基本不会给这么有水准的东西给伸手党的,FPGA都是自己积累出来的,论坛里有的现成的东西基本都是些开发板的东西

帮你百度了一下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66 ... d/detail757461.html

  再多说一句:很多现成开源的好东西都是VHDL写的,因为那些大牛在很早以前只学过VHDL,现在Verilog就普遍一些但是不够VHDL严谨。  但是会Verilog后看VHDL也是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不过最好先用仿真器产生波形
2).不清楚,个人猜想:约束做好的话,不会有问题
3).这里的大牛基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