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ELM327设计资料,之前配合STM32做的车辆检测设备

楼主(2014-05-04):
市面上很多蓝牙ELM327产品,以及很多车联网产品,内部都有这样一个PIC18F25K80或者兼容芯片。称作ELM327
它将KWP2000,ISO9141,ISO15765,J1850VPW,J1850PWM等协议实现了,然后以一个统一的UART向外提供一致的OBD数据收发

(六)ELM32X-based可用的软体
图型介面软体常用的有:Scantool, Scanmaster, Proscan, PcmSCAN, Digimoto,也可以使
用超级终端机搭配AT指令使用。
Free software:
OBD II Scantool
OBDII Logger
OBD-II ScanMaster
OBDII Gauge
OBDII for ELM322
EasyObd II 2005
RDDTC
Real Scan
ScanTest
Servertec ScanTool Communications Gateway (Java)
wOBD
Non-free software:
EEC Analyzer
ElmOScan
OBD2Spy
PCMSCAN
ProScan
VitalSca

网友:
这个要顶!谢谢了!

网友:
楼主好东西,有机会还想买你的开发板

网友:
楼主有没有PIC18F25K80内部的程序?

网友:
这个要一定要顶,谢谢。

楼主(2014-09-09):
再给开发者推荐一个我们做的蓝牙4.0的ELM327设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581337614

网友(2015-09-08):
能不能提供elm327的固件?有没有源代码?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必须顶一个,留记号。

网友(2015-10-09):
mark obd elm327,以后有用。

网友:
没搞懂干啥的,先顶。

网友:
都便宜成白菜的东西。直接买吧,不要搞了。

网友(2015-12-17):
好资料,不知道有没有ELM327命令的协议?

网友(2016-01-23):
mark一下,以后留着用

网友(2016-03-22):
学习制作,谢谢资料

网友:
请问是否蓝牙模块串口线串了1k电阻就能实现3.3v与5v电平转换?这样长期使用稳定吗?

网友A:
要是有固件就完美了

网友(2017-10-08):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固件就完美了

固件似乎不太好找到吧

网友:
http://www.obddiag.net/allpro.html

Open-source ELM327 OBD adapter

The software and other materials in allpro-src.zip is released under GPLv3

The adapter allows you to interface with your car's OBD-II bus.
It provides you a serial interface using the ELM327 command set
and supports all OBD-II standards:

SAE J1850 PWM
SAE J1850 VPW
ISO 9141-2
ISO 14230-4
ISO 15765-4 CAN
SAE J1939

源代码

烧录文件

制板文件

线路图

Bluetooth AllPro

USB ELM327

网友:
感兴趣,收藏一下

网友:
31楼的资料不错

网友:
http://www.obddiag.net/elm329.html

Open-source ELM329 OBD adapter

In the most cases when you have to use an On-Board Diagnostics (OBD)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is limited to the ISO 15765-4 CAN standard since the year 2008 all the other protocols being phased out.

Basically, Elm Electronics ELM329 is CAN-only version of ELM327. Here is my version of ELM329-compatible adapter.

Hardware

It's using Cortex-M0 STM32F042 chip and crystal-less FTDI FT230X USB to serial converter.

The Highlights

ST STM32F042K6T6 ARM Cortex M0 48Mhz processor
32kB Flash, 6kB RAM
Botloader for initial firmware programming
Low power consumption

https://github.com/ObdDiag-Net/elm329

电路图

源代码

网友:
开源的主要是兼容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It is less than USD$5, how can you make it so cheap?

网友(2018-05-20):
最近在了解OBD,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2019-08-05):
收藏了,哪能买到这个硬件呢

网友(2019-11-08):
其实还有很多芯片都支持这个协议

网友:
好东东!必须赞一个!!!

网友:
楼主,我的ELM327打印出来的版本是V1.5,遇到ATZ复位之后,也无法读取OBD II的情况,一直请求后就“SEARCHING”,只能断电重新插才行,想问下,怎么才能有效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