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相信用MCU写的三合一移动电源方案

楼主(2014-05-04):
现在这个时候,还能看到有人研究这个。
升压电路的闭环反馈,一般是1us,MCU怎么能够实现?
做技术,不能走到牛角尖。这种为了成本,不管可靠性的思路,害人又害己。
我3年前就预演过这些,理论上同步升降压都可行,但是实际实现完全2个概念。
有这方面想法的朋友可以交流

网友A:
我做了降压部分,升压没时间做,我认为是可行的,就是开关频率低点,电感电容要用大点的

网友:
三合一移动电源是指什么三合一?

网友B:
一般的220V充电器也就50~100k的开关频率,环路带宽5~10k,为何移动电源就要追求所谓的1us?
至于可靠性那是软件功力问题,UPS、变频器、伺服驱动等普遍采用MCU或DSP做PWM闭环控制,对可靠性要求比移动电源高得多,还不是好好的。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用软件三合一已经做了n多移动电源了,为什么不可行?只要注意开关频率与电感的匹配,PWM的分辨率,死区时间的控制,电容的滤波,做到5V/2A效率在88%左右且输出纹波在200mV以内完全没问题,软件三合一移动电源已经是成熟的,请不要怀疑。

网友D:
能得到大师的反驳,说明楼主的错误绝对不是无知。

网友E:
没啥问题的,行业内每个月都可以出到上KK了

网友:
可以做。就是需要谨慎。

网友:
不是认知问题,是功力的问题!

网友F:
为什么要求要1US.用MCU的两年前就做过,还非常稳定.用的HT45FH4M这个芯片,它的前身是HT45FH3M.它内部带有一个硬件的过压和过流限制,防止电压突升.当时我把程序做成恒压恒流的功能了,过流后自动切换到恒流模式,但如果在恒流模式电压降到一定的时候强行关机.当时做2A输出,1A充电内部温度可以全过程控制在65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求要1US.用MCU的两年前就做过,还非常稳定.用的HT45FH4M这个芯片,它的前身是HT45FH3M.它内部带有一 ...

我现在也在用HT45FH4M   就是觉得空间不是很够

网友:
用过了,  是可以现实的。 但是要注意反馈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220V充电器也就50~100k的开关频率,环路带宽5~10k,为何移动电源就要追求所谓的1us?
至于可靠性那是 ...

用MCU做三合一,是为了节省成本。工作频率低于500KHz都没有意义。电感和电容尺寸大了,成本反而上升。
1us是针对升压电路环路闭环控制的响应速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在用HT45FH4M   就是觉得空间不是很够

顶你!!搞好了我帮你测试一下。我的天工一号可以自动测试移动电源各项指标,移动电源方案手工测试的辛苦,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求要1US.用MCU的两年前就做过,还非常稳定.用的HT45FH4M这个芯片,它的前身是HT45FH3M.它内部带有一 ...

你要知道有些移动电源为什么会烧坏手机?高频开关升压,异步的都在1MHz以上。同步的,都需要注意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用软件三合一已经做了n多移动电源了,为什么不可行?只要注意开关频率与电感的匹配,PWM的分 ...

听说改做控制了.还有在做电源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在用HT45FH4M   就是觉得空间不是很够

你要用HT45F4M做什么功能哦,我2个口的软件ROM才用了8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听说改做控制了.还有在做电源么?

还在做电源啊,也做其他乱七八糟的,你也还在那个公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知道有些移动电源为什么会烧坏手机?高频开关升压,异步的都在1MHz以上。同步的,都需要注意保护。 ...

那请问苹果手机为什么会爆炸?烧坏手机和三合一有必然关系?产品有做得好做得差的,你这也太牵强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HT45F4M做什么功能哦,我2个口的软件ROM才用了80%左右

就基本功能    貌似越写越大R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做电源啊,也做其他乱七八糟的,你也还在那个公司?

是啊,只是公司搬到宝安了.

网友:
現在PIC&TI&ATMEL都在推APFC+PWM的AC-DC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就基本功能    貌似越写越大ROM

额,你是用降压的HT45FH4M的,和升压HT45F4M是一样的啊,怎么会越写越大,code需要再做精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你是用降压的HT45FH4M的,和升压HT45F4M是一样的啊,怎么会越写越大,code需要再做精简了 ...

code还是有待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苹果手机为什么会爆炸?烧坏手机和三合一有必然关系?产品有做得好做得差的,你这也太牵强了吧 ...

牛好!好和坏标准是什么?可靠性测试,失效分析有做过吗?不要你牛了,公司让你整黄了,客户让你害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问题的,行业内每个月都可以出到上KK了

你能告诉我,哪个品牌的哪个型号在大批量吗

网友I:
楼主一石激起千乘浪,很好!看来不少人做过移动电源呀,为什么不搞串联电池的方案呢?降压到5V的效率容易在低成本下做得更高。就是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高啦,正好把烂电池排除在外。我觉得对于移动电源各种花拳绣腿都不如提高效率延长输出时间。这才是真功夫!手机在加大屏幕时拼命降低重量,可用户又加了个移动电源超过两个手机的重量还有一团线!远不如多带几块电池方便实惠。

网友J:
感觉楼主不懂,来抬杠的!软件做环路是需要功力的,回去修炼基本功和概念去吧,比在这里抬杠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楼主不懂,来抬杠的!软件做环路是需要功力的,回去修炼基本功和概念去吧,比在这里抬杠好多了! ...

楼主不是不懂,而是移动电源这个行业已经被成本折腾得不成样子了,一切都是成本优先,一毛钱都要省,这就决定了不会有什么出众的设计。
MCU方案的优势在于功能更强而不是成本更低,如果纯粹为了省钱而用MCU那楼主说的也没错,低端MCU做高频PWM可靠性确实不高,环路响应太慢容易过冲。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能告诉我,哪个品牌的哪个型号在大批量吗

你确定是在这个行业混了四年, 你都不知道,我还是不说了吧。

三合一定制MCU的硬件PWM频率可以做到200K, 升压效率可以做到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是在这个行业混了四年, 你都不知道,我还是不说了吧。

三合一定制MCU的硬件PWM频率可以做到200K ...

我这个做到300多K、、、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能告诉我,哪个品牌的哪个型号在大批量吗

合泰HT45F4M/HT45FH4M 芯海的芯片都在走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泰HT45F4M/HT45FH4M 芯海的芯片都在走大量

现在断言,到明年这个时候,这些MCU公司自己都会停止推广这些型号。留此为证!

网友:
完全不懂,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一石激起千乘浪,很好!看来不少人做过移动电源呀,为什么不搞串联电池的方案呢?降压到5V的效率容易在 ...

有一些品牌客户在做。比如IWALK,多嘉。
优点:效率高,比同步升压的效率要高。
缺点:对电芯一致性要求高。最后结果是成本高。
特殊场合,需要特殊的设计。我2011年做了一套方案,不过是6串电池,3个样机,老化到2013年就坏了一个。串联方案,需要很好的设计和工程配套。不适合小公司,更不适合作坊。

网友(2014-06-16):
HT45FH4M芯片还是不错的,300K左右的频率,EMI比较好过,带硬件OCP、OVP中断,防止电压电流过冲,2K的ROM,我们公司的产品大都是用的这颗MCU

网友K:
我用中颖 可以做到500k 我现在用350k 我跟楼主相反 觉得以后移动电源必然是三合一的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中颖 可以做到500k 我现在用350k 我跟楼主相反 觉得以后移动电源必然是三合一的天下  ...

我的意思也是三合一的天下。
你是说,MCU软件三合一的天下是吧

网友L:
都是达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是达人,看不懂。

业内交流,不熟很正常。

网友M:
大概9年前,我曾经用C8051F350做过一个简单的降压DC-DC,MCU一路PWM输出,一路内置比较器,另外使用内部的10位DAC调整输出电压比较基准,5V降压到2.5V,除了调压测试的时候,需要MCU参与,后面把PWM和比较器输出都设置为OC门,使用线与,会自动实现稳压输出,MCU只在开机的时候,做一下初始化,然后啥都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求要1US.用MCU的两年前就做过,还非常稳定.用的HT45FH4M这个芯片,它的前身是HT45FH3M.它内部带有一 ...

请问你用的PWM频率是多少呢?分辨率是多少位的?官方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概9年前,我曾经用C8051F350做过一个简单的降压DC-DC,MCU一路PWM输出,一路内置比较器,另外使用内部的1 ...

这个逻辑上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问题的,行业内每个月都可以出到上KK了

最近看到了很多A71S做的三合一。
工程正在测试分析,验证可靠性。
目前初步反馈,效率确实不错。5V/2A输出,3.9V输入,效率接近90%。这个还真的很牛。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中颖 可以做到500k 我现在用350k 我跟楼主相反 觉得以后移动电源必然是三合一的天下  ...

顺便问一下,什么型号?
市场上面基本没见到zhongyin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什么型号?
市场上面基本没见到zhongyin

69p482  很多代理商都打自己的logo 没人说是中颖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220V充电器也就50~100k的开关频率,环路带宽5~10k,为何移动电源就要追求所谓的1us?
至于可靠性那是 ...

变频器PWM载波一般都是10K以内,DSP纳秒级别的,当然可行。 电源不一样了,频率低了体积上去了,频率高了单片机肯定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用中颖 可以做到500k 我现在用350k 我跟楼主相反 觉得以后移动电源必然是三合一的天下  ...

500k这么高?500K频率下PWM分辩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得到大师的反驳,说明楼主的错误绝对不是无知。

而是无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变频器PWM载波一般都是10K以内,DSP纳秒级别的,当然可行。 电源不一样了,频率低了体积上去了,频率高了 ...

我说的是软件可靠性,一开始以为LZ说软件闭环的可靠性不行,后面才知道原来是在纠结一块几毛的MCU做500k以上的纯软件闭环,那是无解。

网友O:
昨晚用单只18650的便价移动电源给5寸酷派充电,两小时后发现两者都无电,(酷派关了机) 由于在深夜,这过程中能听到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昨晚用单只18650的便价移动电源给5寸酷派充电,两小时后发现两者都无电,(酷派关了机) 由于在深夜,这过 ...

你说的是酷派8720L吧
我这有一台。有个毛病,电池过放后,就没法充起来。
我用天工一号接上去充手机,可以看到手机在不停重启。提示低电量,然后关机。如此重复。
这时候的输入手机的电流是260mA,这样手机没有充入电,移动电源也被耗光电。
手机问题,测试复核看看!

网友P:
标记,用MCU写的三合一移动电源方案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标记,用MCU写的三合一移动电源方案讨论

讨论还没开始。
有什么心得先开个头。

网友Q:
还是两节锂电串联,对两节锂电充电时采用平衡充电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是两节锂电串联,对两节锂电充电时采用平衡充电比较可靠

2节平衡充电用什么IC?最近正好有客户要类似的方案。
另外,3节平衡充,3节以上平衡充,一般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还是两节锂电串联,对两节锂电充电时采用平衡充电比较可靠

很少看到有2节的平衡充的IC,用过的都是直接8.4V的充电IC,没有平衡充。
4节的倒有,但是价格贵
后面用到的时候自己写了一个4节平衡充的。

网友:
两节平衡充,就是两个220V变成5V的独立开关电源,分别接TP4056,再各自接两节锂电的正负极。两节锂电是串联焊死的,即其中一节的正极焊到了另一节的负极上。如果不用两组独立的5V电源,只用同一组5V电源,会短路。

网友(2014-07-29):
我这里有mcu三合一同步升压的方案,需要的话可以寄板子给你测试下.

网友R:
而且价格也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R:
而且价格也有很大的优势.

大概多少钱

网友:
麻烦你加下我头像.

网友S:
用精工的s-8209保护IC可实现平衡充,但成本高, 我们现有产品中都是三串锂电池,几次充放电电池差不多就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精工的s-8209保护IC可实现平衡充,但成本高, 我们现有产品中都是三串锂电池,几次充放电电池差不多就平 ...

没看懂!
电池自己会趋向平衡吗?一般是越用越不平衡。怎么让电池在使用过程中自动平衡?这倒是个大学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
电池自己会趋向平衡吗?一般是越用越不平衡。怎么让电池在使用过程中自动平衡?这倒是个大学问 ...

这个是越用越平衡,假设其中一节电池只有3.8V,另外两节已经有4.2V了,这时超过4.2V的两节电池打开MOS管放掉一部分电,而3.8V是还是以原来电流充电,放电也是同样的道理,几个充放电来回电池就平衡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M:
大概9年前,我曾经用C8051F350做过一个简单的降压DC-DC,MCU一路PWM输出,一路内置比较器,另外使用内部的1 ...

经您这么一说顿时醒悟感觉原来还可以这样玩,请问老大,您这个PWM输出的频率为多高?多少bit的呢?原始占空比为多少?看了下F350的手册内置的DA是8bit的。

不知道这个架构,后级再接上sallen-key的滤波器,DA改为高位,再用上F350内置24bit的AD什么效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T:
经您这么一说顿时醒悟感觉原来还可以这样玩,请问老大,您这个PWM输出的频率为多高?多少bit的呢?原始占 ...

PWM频率还真忘记了,你大概试试吧,反正这个也不难,350最高内置倍频可以到48M,蛮好用的。占空比,bit精度自己慢慢调整,当时我也不太懂这个,纯粹瞎蒙的参数,但是思路就是这个。
350的ADC性能,信噪比不是很好,高精度比较吃力,但是温飘处理相当好。当年我用的时候,这芯片刚开始推,价格比较高,好像是25¥的含税价格,还没有潘琢金翻译的中文版手册,后来项目做出来,样机通过测试,因为成本问题没谈拢,没做批量生产。据当时原厂的老外说,做那个24BITADC部分设计的工程师,是从CYRUS LOGIG跳槽过去的,怪不得,人家的CS5532BS那是常用规格的极品皇

这个PWM输出,用比较器的OC门去自动调节占空比的,所以原始的PWM占空比调大点无妨,如果电源高了,比较器会自动持续输出较长时间的低电平,拉低占空比,把电压拉下来。

现在350的价格我看嘉立创已经不到10¥了,做做小东西,可以试试,毕竟有个24bit的AD和高速的51芯片,就是flash如果做到16KB就完美了

网友:
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M:
PWM频率还真忘记了,你大概试试吧,反正这个也不难,350最高内置倍频可以到48M,蛮好用的。占空比,bit精 ...

好的,谢谢了,看您的说法实质上就是用F350输出一PWM,此PWM与比较器输出实现线与,现与输出去控制MOS,比较器一端接固定电压,一端接输出电压反馈,是这样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T:
好的,谢谢了,看您的说法实质上就是用F350输出一PWM,此PWM与比较器输出实现线与,现与输出去控制MOS, ...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些PWM,比较器,还有电压基准,都是350一个芯片产生的,所以成本极低,所谓不用白不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M: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些PWM,比较器,还有电压基准,都是350一个芯片产生的,所以成本极低,所谓不 ...

我也画出来一个电路,效果还是很好的,但貌似纹波比较大,5V 1A能做到80mVpp,PWM频率150K,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源自于反馈滞后于PWM输出的原因吧,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T:
我也画出来一个电路,效果还是很好的,但貌似纹波比较大,5V 1A能做到80mVpp,PWM频率150K,这个我觉得应 ...

如果纹波频率和PWM频率一致的话,和反馈环路基本没关系,主要看你的设计参数,CCM还是DCM,电感ripple current多大,输出电容容量和ESR等等。
想减小纹波可以增加电感量降低ΔIL、增加输出电容的容量、并联多个MLCC降低ESR等,同时环路补偿也要相应做调整。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如果纹波频率和PWM频率一致的话,和反馈环路基本没关系,主要看你的设计参数,CCM还是DCM,电感ripple cu ...

我现在的PWM频率为300k,但纹波的频率为30K

网友B:
引用 网友T:
我现在的PWM频率为300k,但纹波的频率为30K

你先用纯电阻假负载来测一下,如果还是有较大纹波那就要调整环路补偿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纯电阻假负载来测一下,如果还是有较大纹波那就要调整环路补偿了。 ...

仿真图,电阻做的假负载,输出5V/0.5A,目前纹波幅度为22mVpp,30K,不知道再降低纹波要怎样改?
小白一个,没玩过电源,图全凭IlikeMCU说的,随手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一石激起千乘浪,很好!看来不少人做过移动电源呀,为什么不搞串联电池的方案呢?降压到5V的效率容易在 ...

强几天看到一哥们手里拿个超薄手机,真的很薄,但是手机下面还拖着一个4节装的移动电源,本末倒置了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T:
仿真图,电阻做的假负载,输出5V/0.5A,目前纹波幅度为22mVpp,30K,不知道再降低纹波要怎样改?
小白一个 ...

我倒,没办法了,只能翻箱倒柜查查以前的电路图了,NND,2006年的旧账了。下面是部分截图,虽然年代久远,但因为是帮客户做的案子,不方便公开,还请见谅。我这个应用,电源输出是给LED显示器供电,对于纹波要求几乎没有,所以你发现的问题可能确实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仿真图,电阻做的假负载,输出5V/0.5A,目前纹波幅度为22mVpp,30K,不知道再降低纹波要怎样改?
小白一个 ...

你算过就知道怎么改,没算过的话谁都说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倒,没办法了,只能翻箱倒柜查查以前的电路图了,NND,2006年的旧账了。下面是部分截图,虽然年代久远 ...

目前结果给我的感觉是,貌似纹波是因为反馈滞后于PWM而产生的,纹波我感觉貌似也不算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应该是所有的开关DCDC都存在的问题吧?所以想挖一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断言,到明年这个时候,这些MCU公司自己都会停止推广这些型号。留此为证! ...

我也觉得。。。

网友U:
引用 网友K:
我用中颖 可以做到500k 我现在用350k 我跟楼主相反 觉得以后移动电源必然是三合一的天下  ...

500K是PWM自身的频率吧?反馈环路的话光是ADC这一块就是瓶颈,再加上运算算法处理我认为整个反馈环能到50K了不起了。

网友:
怎么了,我同事做的还可以,出货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U:
500K是PWM自身的频率吧?反馈环路的话光是ADC这一块就是瓶颈,再加上运算算法处理我认为整个反馈环能到50 ...

电压电流环 电压环用比较器 很快

网友:
手机处理器电源不是3.3的吗 手机usb部分电路改下 移动电源电池不升压做好保护直接输入  不向手机电池充电 直接给手机供电使用(好比换了块手机电池)

楼主:
公司库存大清理,移动电源套料2元出。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
淘宝搜“U2套料”,既是看到NFSC店铺,联系客服为你改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V:
路过,学习学习。

早就开源了。
U18等移动电源的历史库存,均为2012年生产。
采用PIC16F676单片机,外加充电芯片TP4054*2,升压芯片XR3403。并有独立电池保护电路。
原来成本10元以上,现在1元处理。没有外壳,仅提供主板。10pcs起售,无售后。
可以提供原理图和PCB图纸。 每人最多限购50块,多拍不发货。
淘宝搜“九五风科技”,即可直达U18链接。
U18主板,1元开送了!!

网友:
一切靠事实说话才行。

网友:
3合一移动电源,单片机8毛,大批量出货中,有需要请联系我!谢谢

楼主:
好消息!
U18主板已经送出600pcs,前面的库存已经没有了。
昨日工厂清理仓库,又发现了300多个U18主板,其中混有不良品。
今日开始,发货一律会多发10%备品。
淘宝搜“九五风科技”,直达U18 PCBA

网友W:
这个想要做好要花点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想要做好要花点心思

U18量产工程资料下载:
http://pan.baidu.com/s/1dDzSpcH

昨天工厂仓库有清理出了300多个U18主板。请前面没有买到的赶紧下手!
这次板子混有功能不良品,发货数量一律多发10%。
淘宝搜“九五风科技”,即可直达U18学习板,移动电源开发板,速度!!

网友:
是的,同感

楼主:
U18量产工程资料下载:
http://pan.baidu.com/s/1dDzSpcH

还剩最后30个,请前面没有买到的赶紧下手!
这次板子混有功能不良品,发货数量一律多发10%。
淘宝搜“九五风科技”,即可直达U18学习板,移动电源开发板,速度!!

网友X: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降压部分,升压没时间做,我认为是可行的,就是开关频率低点,电感电容要用大点的 ...

用ABOV的51单片机升压和充电都做过,512KHZ的开关频率。但是单片的速度确实跟不上。充电没什么问题。升压电压很稳定。但是当退载时会出现过冲。电压升到了9V然后跌下。还好和手机脱开了。这个是控制环反应速度的问题。基本用单片机无解。一旦死机就会烧MOS

网友:
引用 网友X:
用ABOV的51单片机升压和充电都做过,512KHZ的开关频率。但是单片的速度确实跟不上。充电没什么问题。升压 ...

退载过压保护,断开与手机连接,不须要解决,你说是吧.

网友:
居然讨论这么激烈

网友:
我相信楼主是以严谨的态度来看这件事的。但是,太严谨了,在中国就不能发财。无数的粗次滥造的产品充斥市场,就是因为缺乏这种严谨的精神。

楼主(2014-08-28):
重开新贴,方便U18开源代码下载和技术交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3560-1-1.html
还没有学习板的朋友,请淘宝搜“九五风科技”,X36单片机开发板每套2元,最后100多套,仅供学习。

网友Y:
硬件的比较安全,做过软件三合一方案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Y:
硬件的比较安全,做过软件三合一方案的飘过

输出电压调整速度不行,在重载插拔时,输出会有高压突波。目前把一个闭环控制时间做到100us是最好的水平。
不知道还有没有做到40us以下的。
理论计算,
40us闭环反馈,5V/3A重载插拔时,假定输出接100uF电容,功率电感是4.7uH,开关最大电流8A,
输出瞬间会从5V升压到多少V?
简单计算公式如下:
100uF*5V*u(升压幅度) = 15W*40us (40us内电感送到后面电容的能量)
u=1.2V
如果电容减小为22uF,那么电压就要提升5倍,变成了6V。
如果闭环控制的时间超过200us,电压就要再提升5倍,变成了30V。
也就是说,如果闭环时间为200us,需要使用470uF的电容,方能有效抑制输出突波。

网友Y: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调整速度不行,在重载插拔时,输出会有高压突波。目前把一个闭环控制时间做到100us是最好的水平 ...

以前看过一篇TI官方的一篇介绍boost电路防止高压突波的解决方法:就是加齐纳管,具体内容忘记了。

网友:
也是电源行业的,留个印,空时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Y:
以前看过一篇TI官方的一篇介绍boost电路防止高压突波的解决方法:就是加齐纳管,具体内容忘记了。 ...

输出加稳压管可以抑制。要加很好的稳压管,高频特性要好,具有1us响应速度

楼主:
特别预告,50套3W护眼LED灯组件,5元每套DIY。
提供物料,自己焊接装配。
需要的留言。
X36移动电源学习板,还有10几套,需要学习的不要错过。
淘宝搜“九五风科技”,直达

网友Z:
不用这么快的速度,一般反馈几十k就差不多了。看看TI的数字电源相关理论。

楼主(2014-09-27):
引用 网友Z:
不用这么快的速度,一般反馈几十k就差不多了。看看TI的数字电源相关理论。 ...

重载插拔瞬间的突波,如何控制?采用大电容?

楼主:
X36学习板送完了!
数码读书灯移动电源U54开源了

楼主(2014-12-18):
电子专业书籍大赠送,5元一本。需要的留言。
主要电子通信专业图书,详情如下:
1、《固体物理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教材,作者:陆栋等,原价58元
2、《通信原理教程》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教材,作者:樊昌信,原价29元
3、《信息技术基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作者:周慈航等,原价24元
4、《扩频通信导论》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出版,作者:Roger L. Peterson等,原版翻译教材。原价35元
5、《电磁学》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作者:赵凯华等,上册原价18.4元,下册原价19.9元
6、《高频电子线路》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作者:张肃文,上册原价2.55元,下册原价2.15元。
       上海交大图书馆借书,书籍已经发黄,封皮散开。可以当做古董了。
7、《电磁散射的计算与测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作者:何国瑜等,原价35元
8、《电路》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邱关源等,原价33.5元
9、《数字信号处理导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胡广书,原价29.8元

10、《数学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原价42元
适用于复杂运算,算法编写时参考数学公式。大部头工具书
11、《电子测量技术基础》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版,作者:杨吉祥等,原价34元
      东南大学专业教材,电子测量、仪器仪表方面的参考学习。
12、《材料的电磁光基础》 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韦丹,原价45元
      这是本高校很少的书。专门讲述现代IT技术的材料基础。用麦克斯韦方程,量子力学等基础理论,建构现代信息业材料科学发展基础与应用指南。
13、《工程材料力学性能》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束德林,原价:25元
     大学材料模具类专业教材
14、《机械原理》第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孙恒等,原价23.5元
     高校机械类专业教材,一般产品设计参考资料,主要讲述各种成熟机械构造和原理。

网友(2015-03-17):
这个电路充电pwm恒流实现原理是啥?

网友(2015-09-06):
为什么我看市面上面有很多电源IC就带三合一,而且带I2C接口

网友(2015-11-12):
引用 楼主:
现在断言,到明年这个时候,这些MCU公司自己都会停止推广这些型号。留此为证! ...

不多说,现在时间是2015年11月份了,发现一些新的IC原厂都慢慢进入到软件三合一的大军中来,现在已经不单单合泰、芯海在走大量,进入的品牌客户也不在少数。   当然 分离方案相对而言 总量肯定还是多过三合一

楼主(2016-05-04):
这个主题现在估计不用讨论了。
我的高精度电子负载DIY项目近期计划重新启动,代码注释完成,有兴趣的朋友请移步关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588-4-1.html

楼主:
几百个工程测试样机处理,有兴趣的请移步: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98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