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于飞思卡尔的Errata版本,哪位可以解疑?

楼主(2014-05-04):
初接触飞思卡尔的芯片,迷惑于其Errata文档的版本,飞思卡尔的勘误手册是分多个Mask Set码的文档给出的,而不是像ST,NXP的直接给出一个最新版本的Errata Sheet,这点就让人比较晕了。问题是如何依据Mask Set码知道哪个文档是最新版本的呢?举个例子(9s08AC60):

这个哪个文档是最新版本呢?

再例如(K60_100):

这个貌似又同下面的文档:

给出的版本顺序也不一致。
这个问题几天也没搞明白,还请哪位熟悉飞思卡尔芯片的朋友解释一下,是不是在Mask set码上来区分版本,还是直接看日期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你看你芯片上的mask set码啊,

比如上面的图4N30D就是maskset号,然后你根据这个号去找相应的勘误文件。
我们都是按照maskset号来对应勘误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你芯片上的mask set码啊,

比如上面的图4N30D就是maskset号,然后你根据这个号去找相应的勘误文 ...

哦,一般新版本的芯片相对BuG少些。再有,一般在芯片采购之前,已经做好了硬件设计,那么为了避免旧版的Bug,一般也尽量采购新版本的芯片。mask set号码能标识出芯片版本新旧么?怎么确定哪一个是新一版的芯片呢?

网友B:
数字和字母越大,版本越新。
可以参考errata中的版本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你芯片上的mask set码啊,

比如上面的图4N30D就是maskset号,然后你根据这个号去找相应的勘误文 ...

版主为毛你的飞币涨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和字母越大,版本越新。
可以参考errata中的版本号

Mask Set后面四位相同,第一个数字越大,版本越高,这个我知道。后面四位字母和数字大小好像就和版本高低没关系了,看了几个型号芯片的Errata列表,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和字母越大,版本越新。
可以参考errata中的版本号

不能直接用这个规律,是不对的。
目前没有具体数字的对应关系,只有我们官方给出的表来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一般新版本的芯片相对BuG少些。再有,一般在芯片采购之前,已经做好了硬件设计,那么为了避免旧版的B ...

楼主你好,暂时需要通过官方的硅版本和maskset的文件去区别。
你一楼也贴出了部分的。
其余的,如果你需要知道,可以联系我,我会帮你查并告诉你。
就像一楼的Kinetis 100 MHz (non-FPU) Mask Sets and Revision Numbers文档,已经基本上给出来了。
还有AN4445也给出了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sk Set后面四位相同,第一个数字越大,版本越高,这个我知道。后面四位字母和数字大小好像就和版本高低 ...

不能完全靠数字大小去区别,不准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为毛你的飞币涨这么快

我是版主,而且负责每天的技术问题解答。
我不兑奖,所以我的飞币数量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完全靠数字大小去区别,不准确的。

哦,版主能帮忙看看mc9s08ac60这个型号哪个mask set是最新版本的么(列表在1楼)?或者能帮忙找份说明文档也行。
最近刚刚接触freescale的芯片,或许以前习惯了atmel和st的errata文档,对freescale的这个多份mask set的感觉不太好理解。当然,这样做一定也有厂商自己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版主,而且负责每天的技术问题解答。
我不兑奖,所以我的飞币数量不重要。 ...

要不你兑块板子我玩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版主能帮忙看看mc9s08ac60这个型号哪个mask set是最新版本的么(列表在1楼)?或者能帮忙找份说明文 ...

楼主,你使用8位的啊,你1楼的是kinetis的maskset号哦。
我帮你查查,你稍等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版主能帮忙看看mc9s08ac60这个型号哪个mask set是最新版本的么(列表在1楼)?或者能帮忙找份说明文 ...

楼主你好,待会8位工程师有空会过来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使用8位的啊,你1楼的是kinetis的maskset号哦。
我帮你查查,你稍等下。 ...

版主,下面的就是MC9S08AC60的Mask Set Lis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你芯片上的mask set码啊,

比如上面的图4N30D就是maskset号,然后你根据这个号去找相应的勘误文 ...

第一次知道那是mask set  那个下边那行有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下面的就是MC9S08AC60的Mask Set List

是的呢,看errata的版本应该是1M58Y是最新的,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而且,8位工程师说,8位没有具体的文档来对应硅版本。
所以,我已经发了邮件问8位芯片的设计工程师,等他回复我了,我再告诉你。
应该是是1M58Y是最新的,因为它的errata是第0版,其他都更新了好几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知道那是mask set  那个下边那行有是什么呢,。

maskset还是很有用的,因为要根据这个看该芯片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怎么绕过。
最后一排,是芯片的产品序列号吧,这个不用关心,对用户几乎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呢,看errata的版本应该是1M58Y是最新的,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而且,8位工程师说,8位没有具体 ...

非常感谢!!!

网友:
要看芯片上的mask set码来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