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压为0还能救回来吗?

楼主(2014-05-05):
10年前买的SONY数码相机,没怎么用,最近拿出来,充不了电:电压总为0,还有救吗?

网友:
几乎百分百没得救了。

网友:
如果带保护板的话,也许只是保护板保护了。或则损坏了。

网友A:
电池绝对挂了,锂电池很脆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绝对挂了,锂电池很脆弱的

应该是电池电压太低,保护板锁了。插充电器上是有极小电流的预充电的,充上一两天应该会有电压。此外,最好是打开电池,直接对电芯充电。

网友:
部分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复活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移动电源,电池拆出来后发现只有2.7V,一般锂电是要3.2V才能正常工作的,我直接用5V,3A的电源直接在电池上,短接3秒钟后松开,反复短接了很多次,电池电压慢慢地恢复到3.2V,接着装回移动电源就又正常工作了,以上资料仅供参考,短接时间长的话是比较危险的,楼主要注意

网友C:
10年。。。
先要确定是锂电。
不过也几乎是没救了。
先绕过保护板,用5V电压刺激电池几十秒。

建议你买个新的吧。不需要SONY原装的。像品胜这种第三方厂家,质量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电压太低,保护板锁了。插充电器上是有极小电流的预充电的,充上一两天应该会有电压。此外,最 ...

充过半天,还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
先要确定是锂电。
不过也几乎是没救了。

应该说一年前正常用过
肯定是锂电。刚Tao了下,26元包运费,不算贵。

网友:
绕过保护板

楼主:
哪天有空拆拆

网友:
找准位置,在包装纸上抠两个小洞就可以了,也不影响外观。

网友:
小心点,一定要限流充,变炸弹不是玩的

网友:
像18650这种圆柱形的锂电池,过放电会产生气胀现象,在锂电池正极位置有个安全阀,气胀会把安全阀顶开从而导致开路,电压自然为0,是有方法将安全阀顶回去的,但是顶回去意义也不大了,锂电池性能已经很差了,还是别费那力气,买新的吧。

网友:
基本上没救了

网友:
LZ直接买个电池吧。没必要这么折腾了。

楼主:
刚用鳄鱼夹限500mA充了下,5分中电压从2.4V到3.8v,看来有效,继续充。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