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反激电源,电源在150V以下就可以正常工作,高了就一闪y...

楼主(2014-05-05):
如题. 电压在150-250V的时候,就一闪一闪.(我外接了一个LED),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A:
上电源内部PP,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源内部PP,图纸。

来鸟..来鸟

网友A:
你确定你在整流桥后面接的那个LED灯在150V~250V时一闪一闪的?
电源的有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在整流桥后面接的那个LED灯在150V~250V时一闪一闪的?
电源的有输出么? ...

是的.我非常的确定. 在150V的时候,电源输出是6.2V .搞了就,0-6.2V 这样跳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下U6 2,3脚, 必有一个保护了. 注意示波器的隔离, 否则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下U6 2,3脚, 必有一个保护了. 注意示波器的隔离, 否则跳闸的.

测试2脚的时候,为正弦波波,感觉我测试错误了....示波器上面的夹子没有接地
.接了就立刻不工作了..

网友:
辅助绕组匝数不对。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找到了.是 D5二极管,焊接为4007了.换成ss24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