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摄像头可行性?

楼主(2014-05-05):
现在在研究3D视觉方面,想弄一个3D摄像头,摄像头采用两个OV5640模块,使用DVP接口,由于数据量很大,USB2.0是不行的,所以要使用USB3.0,就使用CYUSB3014好了。本来想直接将两摄像头接CYUSB3014的GPIF就完事了的,但一想两个摄像头的时钟未必是同步的,直接接可能就麻烦大了。看了几遍OV5640的datasheet,好像不能采用被动模式(估且这么认为吧)。所以就只能在CYUSB3014之前将两路信号同步合成了再输入到CYUSB3014。那么就需要FPGA来做这个工作了,选用Xilinx的XC6Slx16外加16bit 1GbDDR3。请教一下大牛们这个做有没有问题啊,可行不可行?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弄两个摄像头,
用一个摄像头加一个分光装置就行,同“立体观屏镜”一样的原理,
将摄像头画面分成左右两半,左半屏是左眼看到的图像,右半屏是右眼看到的图像。

楼主:
这样好像是不行的,将摄头画面分成两半后,必然左半屏不会有右半屏中的事物,右半屏不会有左半屏的事物,那么多视角几何方法就无法使用了。

网友:
直接买微软的xbox用的3D摄像头,N多现成的应用,方便快捷

楼主:
Kinect原理是不一样,它其实是发射并接收红外光斑来进行3D重构,应该是属于单目主动视觉系统,我想做的是像类似人的眼睛一样的双目系统。国外貌似有类似的东西,不过貌似很贵在中国还不一定买得到。

网友:
跟着学习,新手不懂哦。

网友A:
理论上FPGA容量可能小了点。你得用稍微大点的。FX3这块用两个通道同时读,带宽能达到300MB/s以上,就看你程序处理得怎样。S6的MCB -2的跑不到800,只有DDR3-667,所以带宽低了点,分辨率高了吃不消。所以你还是先算好带宽吧。

网友:
双目视觉有做的,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FPGA容量可能小了点。你得用稍微大点的。FX3这块用两个通道同时读,带宽能达到300MB/s以上,就看你程 ...

以720P为例,30FPS,采用YUV格式,两个摄像头需要带宽为1280*720*2*30*2=104MB/s, DDR3采用16bit若工作在533,带宽为533*16/8=1066MB/s,实际有效带宽可能会低一些,不过应该不成问题吧。FX3的GPIF要以工作在100M,若采用16bit接口,带宽为200MB/s,完成104MB/s的数据传输也应该是可行的。 至于FPGA的大小,看到人家都能用16做视频处理,现在只是负责数据缓冲的功能,也是不是应该足够了吧。大神怎么看?

网友(2015-08-10):
最近也在研究这块! 希望有牛大 技术一起讨论

网友:
看大家的讨论长见识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想法我之前也有。不过没有你的复杂,希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思路。希望可以互相交流。
我用的是两个OV7670摄像头。FPGA采集使用片内FIFO进行同步的。两个摄像头的画面可以同时显示在一个LCD上。将两个摄像头的画面一个删除绿的信息,一个删除蓝色和红色信息。同时叠加在LCD上显示时可以模拟色差式的立体电影画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5279-1-1.html
链接如上。

楼主:
你的这种方法蛮好的,不过我原先的设想是能将图像数据传到电脑上做三维重建之类的算法研究的,所以问题关键是能从双摄像头采集到稍微高清点的数据并进行传输。

网友:
你要的其实是pointgrey公司的大黄蜂,或者2015年才出来的ZEROS双目摄像头,如果不缺钱可以买。。这些都能输出RGB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