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ee可编程模块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4-05-05):
最近在折腾Xbee Pro S2B的可编程无线模块,里面的控制芯片是飞思卡尔的MC9SO8QE32。
手册上写着说模块休眠功耗在3.5 微安 @ 25℃。
但实际测出的休眠功耗实在90ua左右,有哪位大神有经验,望指教啊。

网友:
我这边是digi代理,但是我们主推的是S3B和Xtend.

网友A:
你那边最好是实际测试一下2部分的电流分别是多少。如果是模块这边功耗大,需要你那边提供模块的配置参数和你那边驱动IO的设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边最好是实际测试一下2部分的电流分别是多少。如果是模块这边功耗大,需要你那边提供模块的配置参数和 ...

我们就是直接测试模块,看模块的功耗的。一般的xbee模块休眠功耗能达到2ua左右@2.7V,但可编程模块硬是下不去,有可以参考的文档吗?我之前的测试都是根据codewarrior的xbee SDK插件里的例程来的。

网友B:
看来楼主是在破解该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是在破解该模块啊。。。。。。

不是的可编程模块通俗的讲就是把无线模块和单片机模块合在一起呢,他们本身也提供这样的开发插件,不是破解,是学习怎么用~~~~(>_<)~~~~

网友C:
手册上面写的3.5uA是有条件的,主频什么的都是有规定的,并且是没有考虑到外设的功耗,你外设加上去了,功耗肯定会上升的。

网友D:
可编程的没用过,不过应该跟配置和GPIO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编程的没用过,不过应该跟配置和GPIO有关系的。

跟配置的确有关系,现在是不断通过改配置使得原先200+ua的休眠功耗降到了现在90ua,但仍然不能用,功耗还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面写的3.5uA是有条件的,主频什么的都是有规定的,并且是没有考虑到外设的功耗,你外设加上去了,功 ...

恩,不过休眠时,始终是关掉的吧,一些外设都使劲得关掉了。。。单单模块功耗还是有90ua。。。。不能用诶,太高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