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5FH4M这颗MCU开发的多吗

楼主(2014-05-05):
看到很多朋友用HT45FH4M开发移动电源,故发此帖。
我一年前就知道这颗料,确实有针对性设计。ASSP定义是符合的。
大家一起看看,这个产品的市场应用,缺陷和改进空间。

网友A(2014-06-28):
我用HT45F4M做了一款移动电源,用合泰编译器刚写完LED灯的显示程序,2K的FLASH就用掉了一半,剩下的没法写了,刚接触合泰的产品,还在慢慢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HT45F4M做了一款移动电源,用合泰编译器刚写完LED灯的显示程序,2K的FLASH就用掉了一半,剩下的没法写 ...

用C写的吗?需要结合编译器写算法。
如果是简单的移动电源逻辑,一般600byte足够了。
用汇编写,甚至500byte就可以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写的吗?需要结合编译器写算法。
如果是简单的移动电源逻辑,一般600byte足够了。
用汇编写,甚至500b ...

我看了官方的汇编代码,把2K的Flash全部用了,只剩下几个字节了。我的LED闪灯程序是动态扫描的,比较费空间

网友: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子程序调用,A程序调用B程序,B程序调用C程序,C程序调用D程序,D程序调用E程序,E程序就不能调用了,最多四层调用,实在太奇葩了。

网友:
怎么那么多嵌套啊 一般台系都是4层堆栈的

网友(2014-08-09):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官方的汇编代码,把2K的Flash全部用了,只剩下几个字节了。我的LED闪灯程序是动态扫描的,比较费空 ...

官方那个程序控制PWM竟然简单地PWM++     PWM--    ,我无语死了!这样充电电流能稳定?虽然我也不懂,但是吧这样肯定是在设定电流上下大幅波动的根本稳定不下来。最起码偏离大的时候调整快,偏离小的时候调整慢,也就是有加速和刹车的算法最后才能向中心收敛的。虽然我不懂算法,但这是常识!

网友:
没用过。。。。。看着似乎不错。

网友:
我11年就在用这个芯片,它的前身是HT45FH3M.然后升级到4M的,3M和4M内核都一样,频率提升了,封装管脚也有一些变化.
我用C写的,大概占空间1.6K样子.

网友:
合泰的堆栈少,程序调用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