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差动放大,仪表放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05):
请教大神,差分放大,差动放大,仪表放大有什么区别,各自应用于什么场合,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前排听课

网友:
1、差动放大器是两边对称的形式
2、全差分放大器是互补输出的形式
3、仪表放大器内部是两个跟随器+一个差动放大器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全差分放大器(fully differential amplifier)是一种运放,它的特征是放大级和输出级都是差分的,适合在差分信号调理中做为通用运算放大器来组建各种放大、滤波等电路。
差动放大器(difference amplifier)是一种放大电路结构,有时为了保证增益精度和CMRR,会把电阻集成到芯片里,做为一种有特定电路结构的放大器芯片;差动放大器通常是由普通单端输出的运放搭建的,实现了差分电压输入、差分电压输出,并有一定的增益。
仪表放大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也是一种特定电路结构的放大器芯片,一般是在差动放大器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输入调理,强调高输入电阻、低输入噪声、高增益精度。

网友:
咦,差动放大难道不是差分放大?仪表放大器也是差分放大器,不过解决了普通差分放大器两段输入阻抗不对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