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加二极管和不加二极管PWM波形为何不同?

楼主(2014-05-05):
做了个H桥模拟,加上了PWM波形,可是图中的二极管增加与不增加PWM波形不同,请问为什么?程序是同一个

楼主:
自己顶一下,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原因。。。。

网友A:
电机内部是电感,需要加二极管续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内部是电感,需要加二极管续流吧

可能是吧,实在不知道什么问题,我回家拿实物看看波形吧。。。。

网友B:
请问你这个研究出来了吗?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加上续流二极管,波形还是那样,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研究出来了吗?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加上续流二极管,波形还是那样,不知道为什么 ...

没有,我现在又碰到死区问题了,烧了我好几个三极管了,暂时先解决死区问题。。。。。。

网友C:
这个二极管主要是保护作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现在又碰到死区问题了,烧了我好几个三极管了,暂时先解决死区问题。。。。。。 ...

啥死区电压,栅极导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主要是保护作用吧

按照我找到的资料,是电机无电流后,会根据惯性继续旋转并发电,所以需要一个二极管进行电流的引导,保护器件,为啥对仿真波形有影响暂时不知。。。。我还是先解决我的死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死区电压,栅极导通电压?

就是同侧三极管同时导通问题,烧了好几个了,我怀疑就是死区问题,因为我是直接给P0口一个16进制,所以到底是谁先关断谁先打开也不好说啊。。。。。

网友C:
好吧,我告诉你,这个软件仿真有时和实物完全不是一回事,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告诉你,这个软件仿真有时和实物完全不是一回事,不用纠结。

哈哈,解决了死区再回家拿示波器看看实际情况。
话说解决死区有啥好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同侧三极管同时导通问题,烧了好几个了,我怀疑就是死区问题,因为我是直接给P0口一个16进制,所以到 ...

用与门非门控制下吧

网友D:
你说的可是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可是续流二极管?

是的,划框线区域内的

网友E:
我用4只三极管,两只122和两只127做的全桥,控制24V20W的小电机,也有加二极管,不过我没有考虑什么死区的问题啊,死区是个什么概念?会产生什么问题?

网友F:
坛子里面有别人电动车成熟的电路,MOS管,还有分立电路驱动。快去搜吧。你三极管驱动是必须加二极管续流的。MOS管可以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4只三极管,两只122和两只127做的全桥,控制24V20W的小电机,也有加二极管,不过我没有考虑什么死区的 ...

我也思考了一上午,觉的同侧二极管导通是不会发生的(按照一楼的电路图,P0口编码好之后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死区是咋回事,有用吗,也迷糊了。
对角线导通就不用考虑死区了,因为中间有负载电机呢,要的就是同侧导通,唯一需要控制的就是切换正反转的时候应该考虑,可是没有谁会直接正传之后立刻反转吧,也不符合物理定律啊。。。。不知道为啥我的三极管总是烧(内层靠近电机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坛子里面有别人电动车成熟的电路,MOS管,还有分立电路驱动。快去搜吧。你三极管驱动是必须加二极管续流的 ...

我是想学习学习,嗯,就是验证学到的只是,而不是为了弄一个电路用。

网友:
应用经验不足者的仿真,参考价值大点
仿真软件有时间会忽略一些细节,这个可能会决定实际电路的成败。多参考一下别人的电路结构,多注意一下细节。哪些可能都是趟坑得来的经验

网友E:
我帮朋友弄高频焊机时,是有死区控制的,那个中间的负载是变压器,所以上下管是交替导通的,所以要有死区,避免上下管同时导通。有时候驱动出现问题,炸管子很恐怖的。所以在输出管加电之前,一定要把驱动波形都弄好,示波器测试完全没有问题了,才能加电,那MOS都不便宜的,一炸就是几十块上百块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解决了死区再回家拿示波器看看实际情况。
话说解决死区有啥好办法呢? ...

+ delay...

网友:
RCD。R反并二极管接电容到地。参考PIC逆变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朋友弄高频焊机时,是有死区控制的,那个中间的负载是变压器,所以上下管是交替导通的,所以要有死区, ...

我这个如果上了PWM,实际上是对角线导通,不会是同侧导通,对角线即使是同时导通也应该没事的,所以我觉的这个H桥加死区有必要吗?

网友:
我说了,我控制小电机的是没有什么死区的,因为不会在很短时间里交替导通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