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域的电脑,USB、光驱全部禁用,如何破解?

楼主(2014-05-05):
如题!公司的电脑被加域了,USB和光驱全部禁止了,不能连接外网。查找资料很不方便,在其他电脑上查找的资料,
没办法弄到公司电脑上。请问,怎样可以破解?

很奇葩的事情,我出差了,回来电脑就被加域了。关键是我的电脑加了密码的,加域的人是怎么进入我的电脑加域的?
难道是扔了张光盘进PE系统,删除了我的用户密码。

网友A:
之前论坛有帖子  你去找找看

网友B:
局域网共享没给你封吧,网线可以随便插拔吧,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论坛有帖子  你去找找看

是不是用串口发送数据那个?公司的电脑居然没有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域网共享没给你封吧,网线可以随便插拔吧,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关键是不让带自己电脑去公司啊。

网友A:
我有办法                                                                那就是把老板给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办法                                                                那就是把老板给炒了 ...

你太逗了。

网友:
无盘域环境网线拔了也没辙,用U盘系统启动登录域共享环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让带自己电脑去公司啊。

我带了台500M主频的超小电脑:家用低端网关。
不能再往下说了,免得以后我这也不能用了。

网友C:
这种公司,要么就呆着拿闲钱,要么就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带了台500M主频的超小电脑:家用低端网关。
不能再往下说了,免得以后我这也不能用了。 ...

几个意思 不明

网友:
公司规定就按照公司的规定去做。

网友:
你的电脑有密码还被人加域了。。。。。。。。怎么加的

网友:
话说楼主出去的时候为啥不给自己的硬盘加密呢?我的笔记本就是在BIOS里面给硬盘加密了,不知道密码别想用我的硬盘。

网友:
加域是什么?

网友D:
U盘启动,自己在u盘内装个系统,想干啥就干啥

网友:
PE系统删除了密码你不知道?

网友:
只要usb没被打热熔胶

网友E:
有密码是指Windows系统的用户密码,既然加了域,网管可以使用域内的任意管理员账户登录,而你的用户权限也会由网管同意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带了台500M主频的超小电脑:家用低端网关。
不能再往下说了,免得以后我这也不能用了。 ...

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公司,要么就呆着拿闲钱,要么就走人

这种公司,要么就呆着拿闲钱,要么就走人,+1,不错,坑爹的

网友F:
装个虚拟机试试

PS:公司以前的电脑也是不能用USB拷出数据,但能拷进数据。后来装了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USB就可以读写操作了

网友G:
winpe启动到命令行模式,直接u盘考文件

网友:
拔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启动,自己在u盘内装个系统,想干啥就干啥

U盘内的东西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密码是指Windows系统的用户密码,既然加了域,网管可以使用域内的任意管理员账户登录,而你的用户权限也 ...

没有用户密码,怎么进入我的系统的?加域的前提是要进入到我的系统啊。我就是不明白他怎么绕开我的口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pe启动到命令行模式,直接u盘考文件

U盘用不了,怎么进PE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带了台500M主频的超小电脑:家用低端网关。
不能再往下说了,免得以后我这也不能用了。 ...

给个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户密码,怎么进入我的系统的?加域的前提是要进入到我的系统啊。我就是不明白他怎么绕开我的口令的 ...

Win7还是XP?
你的用户是唯一用户??
你的用户名是不是“Administrator”?!如果不是,那就可以进入
谁给你安装的系统?你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户密码,怎么进入我的系统的?加域的前提是要进入到我的系统啊。我就是不明白他怎么绕开我的口令的 ...

你是系统的用户之一,进入系统并不需要你的用户名和密码,系统的其他用户照样可以进入

网友:
开机时设置u盘启动,按F12什么的,根据电脑不同。然后用启动型优盘启动,硬盘里的东西随便你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个虚拟机试试

PS:公司以前的电脑也是不能用USB拷出数据,但能拷进数据。后来装了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 ...

LZ说上不了外网,上哪去搞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还是XP?
你的用户是唯一用户??
你的用户名是不是“Administrator”?!如果不是,那就可以进入

Win7 Ultimate,唯一用户,不是Administra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 Ultimate,唯一用户,不是Administrator.

在Win7 里面,Administrator用户是隐藏的,你在电脑启动的时候按F8,进入“安全模式”,此时Administrator用户就会出现。

你是你所能见到的“唯一用户”,并不是真正的唯一用户

你到C盘下面,看看“用户”文件夹(隐藏的),你就会发现你不是实际的唯一用户

网友:
前同事进富士康就是这样,没有外网U口不能用,搞开发能恶心死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U盘内的东西禁用了。

直接安装系统到u盘,cmos改成U盘启动,直接启动U盘内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安装系统到u盘,cmos改成U盘启动,直接启动U盘内的系统。

要是BISO菜单打不开呢?

网友H:
只要它还是一台电脑,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进主板,设置USB启动(如果设有密码就电池放电)
2.启动U盘
3.进PE系统
4.自由拷备文件

网友:
弄个tcpip拷贝文件的东东嘛,串口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它还是一台电脑,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进主板,设置USB启动(如果设有密码就电池放电)
2.启动U ...

有空试一试。

网友(2015-10-21):
wifi+网口,移动硬盘。可行?

网友:
楼上的有没有想过,如果机箱也锁啦了?能还拔硬盘,扣电池等等吗?

网友:
以前待过这样的公司,还是待着领工资,不喜欢就离开好了,没办法

网友:
登陆时应该可以选择本地登录的,此时的域策略就不起作用。
你或者安全模式,此时域策略好像也不起作用,但U盘起作用。

网友:
大公司都这样。

网友:
我之前的公司,除了我们应用部要用USB,其他部门的USB口全部灌胶,也上不了外网, 文件只能从公共电脑发邮件到自己的电脑。

网友:
说明你呆的公司大了,是好事。
公司的规范还是遵守一下吧。

网友:
机箱能打开吗?  插个自带硬盘进去  不就得了

楼主:
其实现在公司职员基本上找到破解方法了。
1、用域账号正常登陆进入系统;
2、备份系统;
3、还原当前备份的系统;
4、域不起作用了。

网友:
以太网转TF卡貌似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