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校准结果

楼主(2014-05-05):
之前发错地方,还请坛主不要介意
小弟罗盘校准结果,不知道算不算成功?

楼主:
参考了方法: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5883

网友A:
请问兄弟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子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兄弟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子罗盘

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兄弟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子罗盘

用大家熟悉的HMC5883

网友:
兄弟这个抗干扰怎么样

网友A:
兄弟我想放在水下用,这个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想放在水下用,这个行吗

水下还没试过,但是要是密封好的话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周围不能有铁一类的东西,干扰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下还没试过,但是要是密封好的话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周围不能有铁一类的东西,干扰比较大 ...

兄弟你这个要是附近有电机  距离多少???就没影响了 您实验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要是附近有电机  距离多少???就没影响了 您实验过吗??

这个我简单的试了一下,大约一拳间隔,我的电机小,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B:
调了好久都没校准成……

网友C:
是用最小二乘法么,我试过MTK的低端器件,6点校准效果很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简单的试了一下,大约一拳间隔,我的电机小,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吧 ...

兄弟你这个反映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反映速度怎么样

I2C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最小二乘法么,我试过MTK的低端器件,6点校准效果很差

是的,最小二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了好久都没校准成……

参考一下这个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7851-1-1.html

网友D:
何不试试椭球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不试试椭球拟合

正有此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不试试椭球拟合

看过你的椭球拟合的帖子,不知道你说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椭球拟合的帖子,不知道你说的问题解决没

开始的飘的问题还没解决 但感觉跟椭球拟合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始的飘的问题还没解决 但感觉跟椭球拟合没有关系

那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呀,没换个传感器试试呀

网友E:
我看到matlab啦,这咋和stm32通信,串口?具体过程或资料可以做个分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呀,没换个传感器试试呀

重新拟合了一下好很多了,之前是指拟合了一次就用拟合出来的数据,出现了开始论七八糟飘半分钟的情况,后来一口气拟合了七八组数据,差不多都能用,只是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飘,但时间大为缩短。可以用了。

网友F:
楼主~~~有5883L的程序吗~~程序流程是怎样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5883L的程序吗~~程序流程是怎样运行的??

建议你好好看看,我发的两个链接,很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matlab啦,这咋和stm32通信,串口?具体过程或资料可以做个分享么

我是现将数据通过串口采集回来,在存入excel,再用matlab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现将数据通过串口采集回来,在存入excel,再用matlab

可以matlab读串口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matlab读串口数据么

好像可以,我见过网上用GUI做的

网友(2015-12-17):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计算罗盘方位角的时候用俯仰和横滚角进行补偿但是补偿之后的数据乱飘,Xr=Xcosα+Ysinαsinβ+ Zcosβsin,Yr=Ycosβ- Zsin,就是当罗盘水平时即俯仰和横滚都为零时方位角才准确,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您帮我看一下谢谢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9795-1-1.html

网友(2017-02-26):
还没拟合好,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