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源】SmartIMU 使用 STM32F401C+MPU9250+MS5611

楼主(2014-05-05):
自己設計的 SmartIMU,使用四層板,手工焊接,第一次焊這麼小這麼密的,部分元件有點歪。

*** Description
SmartIMU 是一個集成微控制器 ( STM32F401C )、3-Axis 加速度計、3-Axis 陀螺儀、3-Axis 電子羅盤、氣壓計等感測器 ( MPU9250、MS5611 ) 於一體的模組,
可以透過 UART/I2C、SPI、USB 來讀取計算出載體的角度、加速度、速度、位移、高度 ... 等等資訊,除了上述,SmartIMU 也另外引出了第二個 SPI 和 4CH PWM,可以獨立成一片飛控板。

預計建立兩種模式:
1. 透過 SPI 讀取 Sensor
  此方案不須使用到 MCU,可以比"模式2"更接近實時,同時 MCU 也可以做其他處理。
2. 透過 MCU 讀取 Sensor
  此方案可以預先計算姿態來節省飛控負擔,同時會加載 IAP 功能,
  可以直接透過飛控板來更新程式碼,不需要再做燒錄的動作。

*** License
硬體(Hardware)採用 CC BY-SA 4.0 方式授權
軟體(Software)採用 MIT License 方式授權

*** Hardware
控制器  : STM32F401C 48Pin 84MHz DSP FPU
感測器  : MPU9250 + MS5611
其他   : 1*LED
外接介面 : 1*UART/I2C、2*SPI、1*USB、2*GPIO
PCB 尺寸 : 12.95 * 15.49mm

*** Related Documents
Update Records - Hackpad
Datasheet & BOM - Google Drive

資料都放在 GitHub:
https://github.com/Hom-Wang/SmartIMU

楼主(2014-08-19):
引用 网友A:
台湾哥 没有继续玩啊

暑假開始跑實驗室,比較沒有花太多時間在這些上面,
之後有想用藍芽 + IMU 對小四軸做室內定位,
所以這幾天在學習 nRF51822,附件是自己寫的幾個測試沒問題的代碼,
有興趣也可以一起學:)

程式都放在 Github 上:https://github.com/Hom-Wang/NRF51

楼主:
之前做的小四軸,用 SmartIMU 做的應用,
長 Motor to Motor ~ 80mm, 重 ~30g,
但是在設計上沒有考慮到電池的放置,
目前電池影響 RF 嚴重,容易斷線:(

或許有人有需要這些資料參考。

网友B(2014-05-05):
楼主真是无私啊!!
用楼主开源的飞控板刚打了一次样,开始慢慢玩。。

网友:
非常给力啊

网友:
樓主又出神器啊

网友C:
很紧凑,话说那上下板连接的勾状铜条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紧凑,话说那上下板连接的勾状铜条是什么东东

是測試點,底板主要是拿來測試 SmartIMU 的,不過效果不怎麼好,有些會接觸不良。

网友D:
这里想问一下楼主 用你之前的开源资料里面的电子罗盘椭圆拟合得不到数据  后来自己做了椭球拟合  代入AHRSupdate();后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偏航角yaw会乱七八糟飘 大概十几二十秒吧   等飘完了  就稳定了  而且我用iPhone的指南针对比过 yaw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少在肉眼看不出有多大的偏差   可问题在于开始时的漂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纠结好久了也没找到原因   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看起来很小巧啊,真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很喜欢,成本蛮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想问一下楼主 用你之前的开源资料里面的电子罗盘椭圆拟合得不到数据  后来自己做了椭球拟合  代入AHRSu ...

這樣說我也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喜欢,成本蛮高啊。

1 片成本約 18 美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樣說我也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电子罗盘数据校正后送入AHRSupdate   然后出角度  这时的角度yaw会七八糟跳   过一阵子就好   你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罗盘数据校正后送入AHRSupdate   然后出角度  这时的角度yaw会七八糟跳   过一阵子就好   你没有碰到 ...

把四元數初始化做好應該可以減少這種狀況

网友F:
话说MS5611计算出来的高度值跳动会在±0.25m范围内跳动(自己看出来的),LZ有没有想过采用哪种方法滤波?不然用MS5611做定高简直不现实。我之前试过中值滤波,感觉效果不太好,还是波形比较乱,跳动比较大。用最简单的卡尔曼滤波的话,动态性又不够了。另外,我滤波效果只能到达±0.1m误差。如果LZ做过相关的测试或者有理想的滤波方法的话,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MS5611计算出来的高度值跳动会在±0.25m范围内跳动(自己看出来的),LZ有没有想过采用哪种方法滤波? ...

目前還沒實現高度, 位移或速度的計算測量,
不過感覺可以試加速度計 + 氣壓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无私啊!!
用楼主开源的飞控板刚打了一次样,开始慢慢玩。。

有空板出吗?

楼主:
有空板,但本人住台灣,沒寄過大陸,運費應該不便宜,
另外 STM32F401C 也不好買,之前從 ARROR 花 66 美金運回來。

网友:
肯下本啊,用料都比较贵比较难买呢!

网友:
台湾兄又有新进啊

网友:
这个太强悍了,看样子不错。

网友G:
强烈支持台胞!感觉很厉害!是业余爱好吗?都是楼主自己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烈支持台胞!感觉很厉害!是业余爱好吗?都是楼主自己搞的吗?

還是學生,都是自己做的,不過感覺花太多時間在硬件上了。

网友:
不错,做的很精致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还很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板,但本人住台灣,沒寄過大陸,運費應該不便宜,
另外 STM32F401C 也不好買,之前從 ARROR 花 66 美 ...

好像顺丰可以,应该可以到付,哈哈……话说楼主用401,多少脚?

网友:
看到了,48脚的……

网友:
同胞很给力啊!

网友:
非常漂亮,支持宝岛兄弟开源精神

网友H:
给力,不知道9250和9150的性能有何区别,姿态解算算法不好搞。

网友:
台湾哥,确实厉害。。

网友I:
MPU9250底部有接GND的热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力,不知道9250和9150的性能有何区别,姿态解算算法不好搞。

I2C/SPI、噪音、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MPU9250底部有接GND的热盘?

沒有接 GND 大焊盤,因為底下有小部分的走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沒有接 GND 大焊盤,因為底下有小部分的走線。

看了下9250的手册,手册上说芯片底部是有exposed pad的,不知道实物芯片底部是否有这个,如果有的话,芯片所在的pcb顶层和底层不能走线,一来由于工艺问题导致过孔如果没有完全盖油,会形成短路,二来芯片底部走线会影响陀螺仪和磁力计

最好的办法是芯片所在的top layer什么都不要有,包括GND,而在芯片所在的bottom layer铺地,来屏蔽底部可能有的外界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下9250的手册,手册上说芯片底部是有exposed pad的,不知道实物芯片底部是否有这个,如果有的话,芯 ...

實體有大焊盤,
之前已經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為了讓體積小所以不放大焊盤,下面盡量不走線,
慣孔問題有放絲印做第二次覆蓋,目前沒有出現導通。

另外補充一下,MS5611 底下也是建議不布線。

网友:
神器啊~~~支持楼主~!!!!S帅~!

网友J:
请问大神现MPU9250的磁力计的数据能够读取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大神现MPU9250的磁力计的数据能够读取出来了吗?

目前可以讀到 AK8963 Device ID,沒有繼續作測試。

网友K:
很强悍,有现成的板子开卖么?

网友:
我也在做9250,替换原来的9150,感觉至少里面的AK8963比A8975好用多了,就是传感器自检比9150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强悍,有现成的板子开卖么?

目前沒有在販售

网友L(2014-06-06):
你好,你做MPU6500的自检了吗?
自检的范围文档里面说在AN-MPU-9250A-03文档中,但这个文档在官网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你做MPU6500的自检了吗?
自检的范围文档里面说在AN-MPU-9250A-03文档中,但这个文档在官网没找到 ...

目前事情較多,沒有再弄,
之前打算做的時候也找不到該文檔,
覺得某種程度上應該可以參考 MPU6050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學生,都是自己做的,不過感覺花太多時間在硬件上了。

第一次看到你的帖子。赞!
顶你年轻有为的学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事情較多,沒有再弄,
之前打算做的時候也找不到該文檔,
覺得某種程度上應該可以參考 MPU6050 的。 ...

数据出来了,和MPU6050差别挺大,下面是三块电路板分别测出来的自检值,1000°/s,±4g。
gx=189 gy=199 gz=230 ax=172 ay=46 az=212
gx=190 gy=199 gz=223 ax=164 ay=6 az=242
gx=196 gy=205 gz=228 ax=160 ay=58 az=31

网友:
给力,赞一个!

网友:
好帖好帖,年轻有为!

网友:
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目前事情較多,沒有再弄,
之前打算做的時候也找不到該文檔,
覺得某種程度上應該可以參考 MPU6050 的。 ...

你好 可以要下你QQ吗 方便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 可以要下你QQ吗 方便交流

沒在用 QQ,有問題可以直接提出來

网友:
问一下 那个铜圈叫什么名字 哪有卖的

网友:
先收藏,以后再详细研究。

网友N:
之前用的是F429 这次怎么换MCU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之前用的是F429 这次怎么换MCU了?

IMU上之前版本是没有MCU的,利用外部的MCU。

网友N:
引用 网友O:
IMU上之前版本是没有MCU的,利用外部的MCU。

那这样的话芯片是否选的有点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这样的话芯片是否选的有点过好了?

呵呵,不好评估,得看计算量吧?主要是挺难买啊...

网友(2014-07-12):
使用辅助i2c ,AK8963读不了id 是怎么回事。 MPU6500寄存器配置如下
     // {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值},
              {0x6B,1     }, // 退出睡眠模式,设取样时钟为陀螺X轴。
        {0x19,4     }, // 取样时钟4分频,1k/4,取样率为25Hz。
        {0x1A,2     }, // 低通滤波,截止频率100Hz左右。
        {0x1B,3<<3  }, // 陀螺量程,2000dps。
        {0x1C,2<<3  }, // 加速度计量程,8g。
        {0x37,0x32  }, // 中断信号为高电平,推挽输出,直到有读取操作才消失,直通辅助I2C。
//        {0x38,1     }, // 使用“数据准备好”中断。
        {0x6A,0x20  }, // 使用辅助I2C。关闭i2c_mst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大神现MPU9250的磁力计的数据能够读取出来了吗?

同求

网友:
很不错的开源,收下了

网友:
可以读取磁力计的ID, 正在移植到TM4C上面
TI的库不好用

网友:
这可真是几好的、1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无私啊!!
用楼主开源的飞控板刚打了一次样,开始慢慢玩。。

我和想知道你的几个传感器调通了没有,有成品飞起来吗。还是在研究姿态算法还是。。。

网友:
楼主用弹簧固定非常哟创意,但是从你的图来看,那些半圆的孔都是功能引脚,弹簧又是导体,这样搞不是有问题吗?莫非是摆拍还是经过处理过?求解释。谢谢

网友Q:
请教下楼主, imu中的stm32f401不好买到,是否可以换成F103?  硬件上需不需要改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下楼主, imu中的stm32f401不好买到,是否可以换成F103?  硬件上需不需要改动呢? ...

F103T 與 F401C 腳位數不一樣,無法直接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和想知道你的几个传感器调通了没有,有成品飞起来吗。还是在研究姿态算法还是。。。

传感器和无线都调通了,工作忙,停了一段时间

网友:
5611LZ有进展么?  除了做滤波  还有什么提高精度的方法?  和加速度进行一定的融合?

网友:
很漂亮,话说这么好的电路该开个钢网吧。

网友:
又出集成传感器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F103T 與 F401C 腳位數不一樣,無法直接兼容。

f405的呢, pin脚兼容吧?  有没有48脚的可以直接换?

网友:
兄弟,功耗有没有测试过。10轴+MCU的功耗为多少。其实传感器可以更换。主要还是F401在做惯性导航以及PDR算法时的功耗是多少?ST的人说是50MHZ 陀螺仪采样频率200HZ下功耗MCU只有2mA。这个数据不可思议。不知道您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A(2014-08-19):
台湾哥 没有继续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小四軸,用 SmartIMU 做的應用,
長 Motor to Motor ~ 80mm, 重 ~30g,
但是在設計上沒有考慮到電 ...

wow  超级精致啊 你做的都是精致漂亮的作品……

网友:
你的遥控器还是用的你之前发的帖子的做的遥控器?

网友:
有没有谁评估下这两个芯片配合后输出精度能在什么水平

网友:
小四轴不错啊,不过405的话是不是太豪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小四軸,用 SmartIMU 做的應用,
長 Motor to Motor ~ 80mm, 重 ~30g,
但是在設計上沒有考慮到電 ...

发射端加个pA会好很多,东西很精致,不像我代码能飞就行了,飞的乐趣比写代码好玩多了,等飞腻了再继续写

网友(2014-09-21):
非常mini的飞控

网友:
顶楼主,得空了打个板玩一下

网友:
我SPI的MISO一直没有数据,SPI通讯正常,10M频率域MPU9250通讯
求解

网友:
开源硬件真是好东西

网友:
很不错的作品,学习。

网友:
樓主好土豪,看了你的好多帖子,數百個樓層,感覺你就是個小土豪啊~開源很詳細。話說迷你四軸很不錯,有時間我自己做個,想問一下,mini四軸可以用你之前做的大四軸遙控器控制嗎?我軟件方面功底有限,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使用?最後謝謝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有时间看看。0 0 先Mark下。话说半孔是不是要加钱!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希望能喝楼主合作哈。。。。

网友(2014-11-10):
不错  记录一下

网友R:
你的MS5611为什么不用金属封装,塑料的有什么优势,要怎么焊……感觉塑料不能用热风枪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MS5611为什么不用金属封装,塑料的有什么优势,要怎么焊……感觉塑料不能用热风枪吹吧? ...

沒有特別要用塑料的, 金屬殼也可以,
只是手邊剛好有塑料的, 就直接用了。

另外目前 MS5611 都是直接用焊槍焊的,沒有塑料加熱問題。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也丰富,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罗盘数据校正后送入AHRSupdate   然后出角度  这时的角度yaw会七八糟跳   过一阵子就好   你没有碰到 ...

初始化AK8963磁力计了吗?只有开启磁力计了才能校准Yaw角,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小四軸,用 SmartIMU 做的應用,
長 Motor to Motor ~ 80mm, 重 ~30g,
但是在設計上沒有考慮到電 ...

楼主,最后飞起来没?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代码用SPI读取AK8963传感器的芯片该如何配置寄存器?目前我按照手册配置,但连地址都读不出来。
这是我配置寄存器的代码,也是借鉴你的代码来设置的。
{0x80, MPU6500_PWR_MGMT_1},     // Reset Device
      {0x01, MPU6500_PWR_MGMT_1},     // Clock Source
      {0x00, MPU6500_PWR_MGMT_2},     // Enable Acc & Gyro
      {0x06, MPU6500_CONFIG},         // 5Hz
      {0x18, MPU6500_GYRO_CONFIG},    // +-2000dps  1
      {0x00, MPU6500_ACCEL_CONFIG},   // +-2G
      {0x0E, MPU6500_ACCEL_CONFIG_2}, // Set Acc Data Rates 1k 5Hz
      {0x30, MPU6500_INT_PIN_CFG},    //
      {0x4D, MPU6500_I2C_MST_CTRL},   // I2C Speed 400 kHz
      {0x20, MPU6500_USER_CTRL},      // Enable AUX
      //Enable the MAG:
      {0x8C,MPU6500_I2C_SLV0_ADDR},
      {AK8963_WIA,MPU6500_I2C_SLV0_REG},
      {0x81,MPU6500_I2C_SLV0_CTRL},
      {0x01,MPU6500_I2C_MST_DELAY_CTRL}

网友S:
引用 网友D:
这里想问一下楼主 用你之前的开源资料里面的电子罗盘椭圆拟合得不到数据  后来自己做了椭球拟合  代入AHRSu ...

你好,目前我也在使用MPU9250.但我无法读出磁力计的数据,我用的也是SmartIMU的代码,请问你的椭圆拟合怎么做?还有你的AK8963数据是怎么配置读取的?

网友R(2014-12-12):
引用 网友S:
你好,目前我也在使用MPU9250.但我无法读出磁力计的数据,我用的也是SmartIMU的代码,请问你的椭圆拟合怎 ...

问下你的MPU9250是自己焊的吗,温度要设置多少?

网友:
楼主,你焊接MPU9250时的温度是多少?我没在手册上看到,这种芯片应该是对温度较敏感的,我用这个芯片读不出数据,还在找原因,怀疑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问下你的MPU9250是自己焊的吗,温度要设置多少?

我直接买模块用的,SPI读取数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开源,先收藏了啊!

网友:
同胞给力,思路蛮好,赞一个!

网友(2015-01-23):
好东西还是要收藏起来的。

网友(2015-04-02):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小四軸,用 SmartIMU 做的應用,
長 Motor to Motor ~ 80mm, 重 ~30g,
但是在設計上沒有考慮到電 ...

不错,下载来看看

网友:
好贴必留名,过后再细看~!

网友:
兄弟我可以支援你一点stm32f4

网友T:
MPU9250的程序里面没有ak8963的读写哦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T:
MPU9250的程序里面没有ak8963的读写哦

有的,刚开始我也没看到。是在这里
module_mpu9250.h
module_mpu9250.c

还没试,试了请大家都告诉下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U(2015-06-07):
这密度实在高、很精致。请问MPU9250比MPU6050性能高了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密度实在高、很精致。请问MPU9250比MPU6050性能高了很多吗

主要增加 SPI

网友:
我找到资料说MPU9250用DMP输出的时候不要等上电的那几秒,可以直接用了。。而6050用DMP的时候刚上电的数据是不可靠了,需要等几秒钟。

网友:
楼主很厉害,项目做得都很详细

网友(2015-07-07):
精品不能错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12-01):
给大神膜拜下 搞技术的就是牛逼

网友(2016-01-06):
这么紧凑的焊接,膜拜下....

网友:
刚好用到蓝牙部分!学习了!!

网友(2016-03-24):
设计的非常精致,学习下

网友(2016-05-22):
不错,不知道楼主的算法怎么样?研究,研究!

网友:
必须收藏,好东西。太感谢了。

网友(2016-10-04):
收藏了,原来是台湾的兄弟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很给力,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