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在多个任务、中断中调用OSQpost函数会死机,咋回事?

楼主(2014-05-05):
UCOS2.52版本,有两个任务,和两个中断函数调用OSQpost发送消息到同一个消息队列,运行时间久了就会死机

任务一  post
任务二  post
                            任务三 pend
中断一  post
中断二  post

就像上面这种四对一的结构

目前解决方法是只使用一个中断调用,其他的都停用,这样就不会死机了

仔细看了ucos的OSQpost函数,发现不可中断的程序都有Enter_CRITICAL做保护的,请使用过的网友帮解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论坛沉贴很快啊

楼主:
沉了,顶起来

网友A:
1加大任务栈试试
2确认是否有非法指针访问,用消息队列时容易犯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大任务栈试试
2确认是否有非法指针访问,用消息队列时容易犯的错误

任务堆栈没问题,指针操作也没问题,按你说的意思,ucos是支持多post对单pend的吗?在ucos的官方资料里面没找到这种用法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最后没办法用全局变量绕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最后没办法用全局变量绕过去了

这是ucos的书,上面的那段话和那个示意图有些矛盾的地方,文字描述的地方说,一个任务或一个中断,而图片里面明显是一个多对多的通讯

楼主:
顶起来一下

网友C:
应该支持的吧,中断使用post发送的是啥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支持的吧,中断使用post发送的是啥子呢

单个任务或者中断post没有问题,但是多个就不行,两个都不行

网友A:
多对一肯定是没问题的, 多对多没试过,不清楚, 不过官网的例程是一对多的, 多对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要用来做什么?我也没想过。
但是中断里面不能pend,只能尝试获取-Query,这你应该清楚吧?
Post之后会产生任务切换,注意是否产生优先级翻转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对一肯定是没问题的, 多对多没试过,不清楚, 不过官网的例程是一对多的, 多对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只 ...

我现在是ad转换完了之后,post给主任务计算(在DMA中断里面),有几个到了时间post标志过去(在定时器3中断里面),上面两个post是在中断里面进行的,还有一个普通任务也post一个标志给主任务,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任务不调度了,所有任务都死翘翘了,但是中断函数都在执行
现在的解决方法是:由于ad采集也是固定时间的,所以定时器3就不要了,用AD采集来计时,那个需要调用post的普通任务干脆就删除了,这样只有DMA中断里面post,主任务pend了,就没有问题,请楼上有空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1、会不会是移植的时候进入原子操作的那个宏有问题?导致post操作里面的原子操作失败,被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支持的吧,中断使用post发送的是啥子呢

发送一个变量的值,不是发送一个变量的地址,所以不存在说由于发送了局部变量的问题

网友A:
1、可以验证一下关中断是否有效

//
enter_critical();
//
event_pend();
//
led_show();
查看一下是否有指示信息。

2、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到, 消息队列传递的只是一个指针,某个地方发送消息,需要考虑下一个消息要发送但前一个消息又还未被处理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验证一下关中断是否有效

//

感谢你的回复,
1、你说的方法一确实是一个验证关中断是否有效的很好的方法,今天仔细检查了的,关中断应该没有问题,明天用你说的方法再试一下
2、消息队列传输的是指针没错的的
我传递的是这样子的OSQpost(event,(void *)flag1);
说白了就是把一个局部变量当成一个标志,然后强制转换为一个void指针,当然flag不会为0
所以程序结构是下面这样子的:
中断一:OSQpost(event,(void *)flag1)
中断二:OSQpost(event,(void *)flag2)
任务一:OSQpost(event,(void *)flag3)

主任务:
flag=OSQpend(event,0,&err)
switch(flag)
case  flag1  操作1
case  flag2  操作2
case  flag3  操作3

你觉得我这样操作有问题吗?

网友A:
思路没问题,很多时候问题出在细节上。
比如你写的

flag=OSQpend(event,0,&err)
switch(flag)

后面一个flag就需要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没问题,很多时候问题出在细节上。
比如你写的

这些c语言的语法不会有问题,这个只是手机回复的时候,示意代码
那就是说思路没有问题ucos肯定是支持这种操作的啊?那问题估计出在哪里呢?楼上有位朋友说也碰到了这种情况,他要是参与进来讨论就好了,我目前也和他的解决方法差不多,使用全局变量
还有一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就是在ucos移植的时候会将pendsv的优先级置到最低,但是我移植的时候将pendsv和嘀嗒时钟一起置到最低优先级,感觉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你有何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最后没办法用全局变量绕过去了

希望你也描述一下你的情况,比如说结构,使用方法,移植的方法

楼主:
今天反复测试了一下功能,发现,只要在OSQpend所在的任务里面调用一下OSTimeDly函数,就可以稳定工作,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只是治标了,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C:
期待大神出来!

我猜是不是这边Pend一直都有效啊,结果这个任务就一直运行,不释放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大神出来!

我猜是不是这边Pend一直都有效啊,结果这个任务就一直运行,不释放CPU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238-1-1.html
问题解决,请看上面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对一肯定是没问题的, 多对多没试过,不清楚, 不过官网的例程是一对多的, 多对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只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238-1-1.html
问题解决,请看上面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