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图像传输

楼主(2014-05-05):
请教各位专家,MODBUS协议有不有可有能直接传输图像文件的方案,或者大文件的方案?

网友:
用MODBUS协议传输文件   恕我孤陋寡闻,闻所未闻

网友:
不求速度就可以

网友A:
当然有了,我见过一款国外的RTU产品,下载更新程序都是modbus协议完成的,工程里包括各种文件类型。
不太追求时间的话,放心去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了,我见过一款国外的RTU产品,下载更新程序都是modbus协议完成的,工程里包括各种文件类型。
不太追 ...

这么牛X,我其实就是想用MODBUS来传一个图片文件,bmp的几十百把K的样子,也不算太大
span42兄弟还有不有影响是在哪里看到的这款RTU产品的?

楼主:
不想用MODBUS TCP的,没有RJ45口

网友B:
如果不要求速度可以传。都是数据,传图片当然行。
我现在做的项目里就用CAN传图片一张D1的图片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要求速度可以传。都是数据,传图片当然行。
我现在做的项目里就用CAN传图片一张D1的图片到电脑

嗯,用了485接口,想快也快不起来,感谢各位兄弟给了我决心,就这么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用了485接口,想快也快不起来,感谢各位兄弟给了我决心,就这么干了 ...

485速度可以了,我用can只有125k波特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牛X,我其实就是想用MODBUS来传一个图片文件,bmp的几十百把K的样子,也不算太大
span42兄弟还有不有 ...

http://demo-tbox.cse-semaphore.com/home.xhtml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在线演示,这个web是运行在RTU里边的,这些文件都是通过modbus下载进去的。

网友:
可以的,modbus有串文件的功能码,也可以根据协议自己再定义下,我们就用过。

网友:
直接当离散数据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emo-tbox.cse-semaphore.com/home.xhtml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在线演示,这个web是运行在RTU里边的, ...

谢谢span42啊,去看看

网友:
MODBUS就是一种协议,至于传输快慢,要看你的传输媒体是什么了,串口与Usb就不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C:
modbus搞图像传输是不是太蛋疼了?速度跟不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搞图像传输是不是太蛋疼了?速度跟不上的吧

传图片了,不是视频的那个图象

网友D:
问一个Modbus时序的问题:
文档说超过1.5字节时间未接收到新字节可认为上个包结束(错误包丢弃不处理);超过3.5字节可认为包结束开始处理。那么响应需要控制在多少时间之内呢?这个有无强制性要求?上位机多长时间未接收到新字节可认为从机无响应?是否是上位机和MCU协调一个最大超时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个Modbus时序的问题:
文档说超过1.5字节时间未接收到新字节可认为上个包结束(错误包丢弃不处理);超过 ...

这个应该是说,按波特率计算3.5个字符时间t1,假如MODBUS中接收一帧数据中,如果两个字符之间的时间间隔大于了3.5个字符时间长度t1,那么则MODBUS认为该帧接收已完成。那个1.5的问题没去深究,反正我当前只看用了3.5T,只关注了这个
,一般上位机的超时时间会长一些,但这只是一帧数据的等待超时,并不是指两个字符之间的时间间隔,MODBUS(上位机)理论上来说字一帧数据之间的超时间隔是按手册上规定来的

网友D:
我认为主机超时应该比3.5T要长,那样才能做到更安全地判定从机无响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般CRC位于包最后两个字节。那么确认接收到一帧数据后是直接认定最后两个字节是CRC根据接收到的总长度得到数据长度进行校验;还是需要解析到包内容根据功能码等确认包长度后进行校验?
比如一个完整的包后面叠加几个无用的字节,可否被正确接收?如果认定最后的字节是crc那么包肯定校验错误;如果按功能码解析截取到CRC域则包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主机超时应该比3.5T要长,那样才能做到更安全地判定从机无响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般CRC位于包最 ...

我认为主机超时应该比3.5T要长,那样才能做到更安全地判定从机无响应。
这个没有用到过主机,所以具体是3.5T还是4.0T不太清楚,但理论上应该是按协议手册上来的(需要查协议手册)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般CRC位于包最后两个字节。那么确认接收到一帧数据后是直接认定最后两个字节是CRC根据接收到的总长度得到数据长度进行校验;还是需要解析到包内容根据功能码等确认包长度后进行校验?
协议不会管你是CRC校验码还是其它数据,他只关心字符,如果数据长度完整,协议会将最后两字节与数据包CRC的校验码作比较,检查是否相同

比如一个完整的包后面叠加几个无用的字节,可否被正确接收?如果认定最后的字节是crc那么包肯定校验错误;如果按功能码解析截取到CRC域则包是正确的。
协议是按T3.5来判断是否是一帧的数据的,所以能被接收,但校验通不过的

网友:
物理层是485的话 距离不远可以跑900K的速度
如果速度没要求 凑乎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