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在KE02中做BootLoader

楼主(2014-05-05):
这几天在研究KE02做BootLoader,目前有点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只是下位机部分。

程序的思路比较简单:
1.        程序存储:用串口接收到数据,然后写到Flash中去,写完后跳到应用程序中运行。
2.        操作标志:BootFlag,上电的时候先判断BootFlag的状态两种结果
        a.        如果BootFlag是操作过的状态(即里面有完整的应用程序),那么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2秒内如果没有接收到串口的数据,那么就跳到应用程序去运行。
        b.        如果BootFlag是未被操作的状态(即应用程序不完整),那么,不启动定时器,一直在Boot中运行。
        c.        当接到擦除命令的时候,将BootFlag擦除,处于Flash未操作状态。
        d.        当接到结束命令的时候,将BootFlag置起,处于Flash已操作状态。

通讯协议:

我个人比较懒,也懒得去研究ModernBus之类的协议,就看着HEX的文件格式就是不错的协议,所以就直接拿来用了,而且HEX文件都是ASCII字符,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不容易出错,它的格式如下:
        :LLAAAATTDDVV\r\n
        :     每一行的头
        LL    数据域的长度
        AAAA 地址域
        TT          类型域
        DD          数据域
        VV          校验域
        \r\n   结尾

        以上要重点说明的是类型域,HEX的类型域一般有以下几种:
        00        表示数据记录
        01        文件结束记录
        02        扩展段地址记录
        04        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05        开始线性地址记录
        也就是说当类型域为00的时候,表示此段数据需要按照地址域的地址写到Flash中去。01的时候表示文件结束了,也就是说已经发送完了,可以跳到应用程序去了。然后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04,它是扩展地址,可以理解成高16位地址。
按照上面的格式应该就可以进行通讯烧录,但是考虑到BootFlag操作,所以我添加了一个06,为擦除命令。即是说在烧录前可以将所有应用程序空间擦除一次,包括BootFlag,也被擦掉。
按照上面的描述,我的协议也有了。

BootFlag:
        刚才我们说需要做一个BootFlag,但是BootFlag所处的位置让我大伤脑筋,如果放在Boot区的Flash中,那么,我在擦除与置位的时候有太多的麻烦,所以只能放在应用程序区。经过综合考虑,最终,我决定将BootFlag放在Flash最后一段的最后几个字节。在擦除Flash的时候,我从最后面一个段开始往前面擦除,这样的话就最先擦掉BootFlag。而在Flash编程的时候,根据HEX文件的特性,会是从前往后编程,等编程完后,再把BootFlag置位。这样就避免了在任何时候断电重启时,内部残余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启动的情况。

应用程序:
        在考虑BootLoader程序的时候,考虑最多的是中断向量的问题。因为BootLoader跟Applaction程序不可能公用中断向量。一开始想的是要实在不行的话,在RAM中做一个函数指针数组,然后将中断向量指向这个数组,然后在BootLoader与Applaction程序启动的时候都可以将中断句柄初始化到数组中,可以完成中断向量相同,但中断函数不同。但这样的做法很麻烦,面对目前飞思卡尔提供的例程架构,要改的东西太多。后来发现其实ARM的NVMI寄存器中有中断向量重影射的寄存器,这下解决大问题了,只要在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将中断向量直接写入此寄存器就可以了:
        SCB_VTOR = (uint32_t)(&__vect_table);

        做应用程序的时候要注意的两点:
        1、        就是刚才说的中断向量表的重影射。
        2、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其实说完了就是分散加载的问题,我用的是KEIL,分散加载文件是用PE生成的,然后拿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现在所有的问题基本思路都清楚了,可以开干了!我用KE02提供的程序库,开始做,当我将程序做完之后,我发现妈呀,将近15K呀,这怎么行啊,优化,一定要优化。当然将KEIL中的优化级别设为最高,还是不行啊,10K多呀,这太郁闷了,我用的芯片是KE02Z64VQH2,只有64KFlash,我不能有10K多的Boot呀。后来打开MAP文件一看,里面有好多没有用到的函数啊,晕,没用到,但他也占空间啊,删吧,于是把不用的函数全给屏了,这回好多了,只有2.5K了,2.5K也大,再想办法,从MAP文件中看到有哪个函数占用空间大了,进行优化,能省一点是一点,在我的不断努力下,终于,小于2K了,成功!

        源码如下:

网友A:
bootloader好像都是大神玩的啊
之前看Linux的时候好像了解过一些,只是了解......
我也来学习学习,拿出KE02哈哈哈

网友:
freescale有提供现成的,没必要什么都自己弄。到官网看看吧。

网友:
刚看到有网友贴上来了。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626-1-1.html

楼主:
现成的看了一下,用起来不舒服,就当熟悉ARM架构了,好久前就想做一个,一直没动手,现在刚好有KE02的平台,就做了一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好像都是大神玩的啊
之前看Linux的时候好像了解过一些,只是了解......
我也来学习学习,拿出KE0 ...

没那么复杂的,当年用AVR的时候,就玩过,只不过AVR是专门分出了Boot区,现在ARM所有地址都相同,自己分一下!

网友B:
楼主高人啊,自己作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人啊,自己作BootLoader。

wwww.freescale.com搜索一下An2295就知道飞思卡尔的bootloader其实是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人啊,自己作BootLoader。

简单的Boot而已,ARM9那样的,我到现在都没玩明白!

网友C:
自己写,楼主厉害啊,之前玩KE02是用官方的

楼主:
其实这个Boot要用的话,是会限制应用程序的,需要在应用程序中写清楚程序起始地址以及中断向量重影射!如果不限制的话应该怎么弄,还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楼主厉害啊,之前玩KE02是用官方的

官方的程序有点大,不适合自己用,呵呵!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BOOTLOADER是用什么上位机操作来升级固件?

网友:
官方的程序是看来学习的,用到产品中还是要自己写。否则容易被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BOOTLOADER是用什么上位机操作来升级固件?

上位机准备选择用mk60dx256来做,实现脱机,这几天正在看usb的msd,暂时还没看明白

网友(2014-08-27):
"里面有好多没有用到的函数啊",mdk的话勾选“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网友:
官方的程序只是演示性的确实不适合直接用。

网友E:
楼主牛人,迅速换塔式板子做应用回馈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人,迅速换塔式板子做应用回馈大家

靠你了,我最近太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你了,我最近太忙了,呵呵!

我换6000的够了  高大上的玩不起

网友:
技术贴啊,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如果用OpenSDA写一次MCU,会胡盖吗?

网友:
都是好资料啊,收藏慢慢学

网友F:
没研究过这种东西,大致完成的功能是通过串口可以给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研究过这种东西,大致完成的功能是通过串口可以给单片机下载程序?

是的

网友F:
但是串口传的数据不是很容易出现误码,这个有没得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串口传的数据不是很容易出现误码,这个有没得校验?

在传输的时候采用HEX文件方式传输,一个是ASCII传输误码相对较少,另一个HEX文件格式中每行最后一个字节是校验数据,可以避免传输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传输的时候采用HEX文件方式传输,一个是ASCII传输误码相对较少,另一个HEX文件格式中每行最后一个字节 ...

原来如此,感谢讲解。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收藏,有机会在板子上试

网友(2014-10-22):
MARK!后面有时间一同研究下BOOTLOADER

网友G(2014-12-16):
引用 楼主:
在传输的时候采用HEX文件方式传输,一个是ASCII传输误码相对较少,另一个HEX文件格式中每行最后一个字节 ...

串口传是不是很慢,不是烧录器的会快点吗

网友:
bootloader一般还是加上校验等等多包传输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口传是不是很慢,不是烧录器的会快点吗

呵呵,串口115K,SWD是12M,你说呢

网友:
楼主真厉害!记得编译器有个选项,勾上后没用到的函数在链接时会自动屏蔽的

网友:
现在什么单片机都有bootloader了,

网友:
这个不错,是个简单的入门

网友:
今天发现好像官方也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