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53的SMD下载更新后Android启动存储显示1G但eMMC是4G(已解决)

楼主(2014-05-05):
   请问版主,如题,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Android启动后存储显示1G,是在哪里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Android启动后存储显示1G,是在哪里显示的?

setting的存储栏目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ting的存储栏目里面

楼主你好,这里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和android的分区有关,总共存储空间为4G,这里你要查看你的分区情况,你就很清楚是怎样情况了。在文档i.MX_Android_R10.3_User_Guide.html中3.2.1 Storage Partitions有详细介绍,你查看一下你的分区是怎样的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和android的分区有关,总共存储空间为4G,这里你要查看你的 ...

但是格式化后,它就可以显示4G容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格式化后,它就可以显示4G容量的

格式化以后当然是4G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以后当然是4G的了。

为什么?不是很明白,请版主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很明白,请版主详细解释一下。

建议你先看一下android的分区,把这一块熟悉了,理解起来就容易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