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值:还在玩fatfs?换点口味吧!jiaowoxiaolu有个问题要请教。

楼主(2014-05-05):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yaffs

我在S3c2440中移植你的代码。底层驱动有个地方不明白,请教你,希望你多多赐教。谢谢

/************** yaffs 专用函数******************************************

* @brief                 读一页数据,连带spear区域
* @param[in]        页编号,*tr 数组参数指针,参数数组数量n_tr
* @return                 1正常,-1异常
**********************************************************************/
int8_t NandFlash_RD_Page_With_Spare( uint16_t page_num,struct nanddrv_transfer *tr, int8_t n_tr )
{

        uint8_t          busy=0;
        uint16_t  r_cont=0;

                if(n_tr < 1)
                        return -1;

                s3c2440_nand_select_chip();

                busy=s3c2440_wait_idle();
                if(busy==OK)
                {
                                s3c2440_write_cmd(0x00);
                                rNFADDR = r_addr& 0xff;                                        //读命令开始
                                rNFADDR        =(uint8_t)( tr[0].offset & 0x000000FF);
                                rNFADDR        =(uint8_t)((tr[0].offset & 0x0000FF00) >> 8);
                                rNFADDR        =(uint8_t) ( page_num & 0x000000FF);
                                rNFADDR        =(uint8_t)(( page_num & 0x0000FF00) >> 8);

//                                WR_CMD        =NAND_CMD_READ_2ND;                                        //读命令结束

                                busy=NandFlash_WaitForReady();                        //等待命令完成

                                if(busy==OK)                                                                                                //读main data
                                {
                                                for(r_cont=0;r_cont< tr[0].nbytes; r_cont++)
                                                {
                                                        tr[0].buffer[r_cont]=RD_DATA;
                                                }
                                }
                                if(n_tr==2)                                                                                                    //读spare
                                {
//                                        WR_CMD        =NAND_CMD_RANDOM_DATA_OUTPUT_1ST;
                                        WR_ADDR        =(uint8_t) ( tr[1].offset & 0x000000FF);
                                        WR_ADDR        =(uint8_t)(( tr[1].offset & 0x0000FF00) >> 8);
//                                        WR_CMD        =NAND_CMD_RANDOM_DATA_OUTPUT_2ND;
                                        for(r_cont=0;r_cont< tr[1].nbytes; r_cont++)
                                        {
                                                        tr[1].buffer[r_cont]=RD_DATA;
                                        }
                                }
                }
                NAND_CS_H();

        return 1;
}

在底层读和写函数中,标红色的地方写了两次地址,是怎么回事?是同时像两个页读写同样的数据吗?

网友A:
地址写几次可以看nand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写几次可以看nand手册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可能我问的问题不是很对,你用的NAND是写四次,前两次是写入一页中的第几个字节吗?后两次写入是整片中的第几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可能我问的问题不是很对,你用的NAND是写四次,前两次是写入一页中的第几个字节吗?后 ...

要先找到第几页然后再找到这页内想要的哪一个字节,具体先发什么要查看nand手册,里面有地址周期说明

楼主:
非常感谢。我对照你的数据手册明白了点。谢谢

网友B:
                                rNFADDR        =(uint8_t)( tr[0].offset & 0x000000FF);
                                rNFADDR        =(uint8_t)((tr[0].offset & 0x0000FF00) >> 8);
                                rNFADDR        =(uint8_t) ( page_num & 0x000000FF);
                                rNFADDR        =(uint8_t)(( page_num & 0x0000FF00) >> 8);
找份nand datasheet 看架构你会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NFADDR        =(uint8_t)( tr[0].offset & 0x000000FF);               ...

谢谢回复,看明白了,英文能力需要提高,所以慢慢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写几次可以看nand手册

我移植编译通过了,是不是用dtest.c里的函数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