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电路

楼主(2014-05-05):
本人想要做一个单火线供电的模块,网上找了一些电路,都没有调通,希望谁会的指导一下。
或者帮个忙发一个成功的电路,邮箱251681789@qq.com

用multisim仿真没有得到结果,继电器闭合的时候,场管也没有导通,这个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呢?

这个电路是对的吗?开关电源那部分电路相当的简化。当可控硅断开的时候(开关断开),电路的功耗会不会很大,能小于50uA吗。而且变压器那,初级与次级的匝数比不等于电感比的开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需要另接6V电源的,你应该参考一下市售的"单火线墙壁开关",淘宝一搜就可,我原来抄过原理图,等我找到再发给你,其实就是一个超低功耗的微功率开关电源,利用火线的微弱漏电工作(约35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需要另接6V电源的,你应该参考一下市售的"单火线墙壁开关",淘宝一搜就可,我原来抄过原理图,等我找 ...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别听2楼的,“这个电路是需要另接6V电源的”的说法不知是如何得到的,

另外不要过于相信仿真软件,自己搭个电路试一下不挺好吗。

网友:
微功耗的开关电源,期待中
看看我的头像,是网上下来的,不知道好使不

楼主:
这个电路我搭过了,Z3那个稳压管只能稳到1V,应该是通过稳压管的电流不够,手册上有Vr大概就是1V,但二极管D4输出端电压有26V多

而且当继电器断开的时候,上面那一路稳不到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需要另接6V电源的,你应该参考一下市售的"单火线墙壁开关",淘宝一搜就可,我原来抄过原理图,等我找 ...

能不能帮忙找找你抄的那个原理图呀,谢谢了!

网友(2014-06-19):
不知原理图找到否,如果有 能否发我一份:876151990@qq.com

网友:
留邮箱会被封ID的

网友A(2014-08-01):
单线遥控开关电路

网友:
上图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我原来画的那个找不到了,单线取电实际上就是一个极低功耗的微功率开关电源,只要被控制的负载提供约35微安的漏电流就可以工作,在关断负载的条件下,此微功率开关电源能提供约几mA,3V给单片机和微功耗无线接收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线遥控开关电路

这个小功率负载能行吗?传导能过不?

网友(2014-09-20):
只能带非常轻的负载,如超低电流的单片机,单片作无线解码去控制高灵敏的双向可控硅,无线接收用3V-0.2mA模块

网友B:
以前做过不怎么好,负载小时关闭还有闪亮.

网友(2015-08-08):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不怎么好,负载小时关闭还有闪亮.

200-300ma 3.3v 的有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