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mos驱动电路的电源波纹

楼主(2014-05-05):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电机的驱动电路,遇到了一些问题,下面是升压和驱动的电路图,想请教下各位几个问题:
        现在的现象是:
                单独给34063供电,测试输出波纹会有200mV左右的波纹,但是接上HIP4081后,测量HIP的电源输入端有2V的波纹,然后HIP发热,,我在HIP的电源输入端和地并了一个104后发现波纹明显减少,只有1V左右,HIP不会轻易发热,
        但是检测到自举电容端以及mos管G端都有和电源波纹一样的尖刺

        1,请问这个波纹可能是什么引起的?(HIP4081本身工作问题?34063带載太弱?还是....)

        2,HIP4081的工作电流需要多大?波纹会是因为一个34063带不起产生的吗?

        3,有什么办法消除掉这些尖刺吗?

        4,这个1V的电源波纹对线路的稳定性影响大么?

问题可能有点小白,麻烦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期待大神解答吖~`

楼主:
这个板块感觉好冷清啊  请问~莫老大 怎么把帖子转到智能小车那个板块?

网友A:
你这个34063的电路是错的吧~
你的Rs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34063的电路是错的吧~
你的Rsc呢?

这个电阻的限流的作用?   之前接了个0.几殴2W的电阻  感觉没什么变化  就没接了...    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波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的限流的作用?   之前接了个0.几殴2W的电阻  感觉没什么变化  就没接了...    是因为这个原因产 ...

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清楚,但原理图一般不敢乱删东西~
网上有一些给34063设置参数的网页,你可以去计算一下电感值,输出端的电容,还有定时电容的取值。
参数要搭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清楚,但原理图一般不敢乱删东西~
网上有一些给34063设置参数的网页,你可以去计算一 ...

这个电路搭出来空载的时候波纹的确达到要求   可是一带上HIP4081 就会有很大的波纹了   现在想先排除看是否因为34063带載能力太弱   而导致的

网友B:
加大C3试下. 尽量几个电解并起来,减少ESR.  用固定12V供电测下U2电流. 另外要注意L1的饱和电流值, 不要超标, 到网上找个34063的自动化网页重新配下参数.
之外还要看PCB布线情况, 可以截图看看

网友C:
1,首先,1V的纹波,这个我没有听说过,本身输出电压才12V,纹波太大了;
2,你应该首先想办法纹波降下来,不然肯定会影响后面的电路,HIP4081的供电电源纹波那么大,输出的PWM信号的波动很大是在预料之中的,但问题具体出在哪一块,说不准,还是同一个问题,首先应该保证每一个模块没有大问题,如果电源输出没问题,而PWM输出有问题,那就是HIP4081的问题了,在慢慢解决问题,这样问题的范围就减小了;
3,34063在这里其实是一个BOOST升压电路,boost电路设置得好,输出信号还是很稳定的,输出端注意加大电容和小电容,大电容稳压,小电容滤波;
4,你说纹波大,我估计是参数设置问题,具体可以看看那个振荡信号那块,这个振荡信号是用来控制开关的,一般来说,频率越大,纹波越小,具体参考手册。

网友D:
可能電感飽和了,3205需要蠻大的驅動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C3试下. 尽量几个电解并起来,减少ESR.  用固定12V供电测下U2电流. 另外要注意L1的饱和电流值, 不要超标 ...

C3换成220UF后并没有明显改善  后来在220UF的基础上再给他并一个104   波纹立马就不见了..     104的滤波作用这么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1V的纹波,这个我没有听说过,本身输出电压才12V,纹波太大了;
2,你应该首先想办法纹波降下来, ...

嗯  我照你说的检测了下  发现给34063的输出加上个104滤波后波纹就只有100mv左右了   带上mos管驱动电机转动后有时会有1V的波纹,不过是一段时间才会有一跳变的那种波纹  这样可以继续加大电容吗? 1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電感飽和了,3205需要蠻大的驅動電流。

他的G端需要很大电流才能驱动?    电感大点有什么危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C3换成220UF后并没有明显改善  后来在220UF的基础上再给他并一个104   波纹立马就不见了..     104的滤波 ...

1,104是0.1uf的电容,主要针对常见的高频噪声信号,在噪声频段呈现很低的阻抗,所以纹波信号就直接流向了地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照你说的检测了下  发现给34063的输出加上个104滤波后波纹就只有100mv左右了   带上mos管驱动电机 ...

1,没必要,加大电容应该没有效果,如果倪希望更好的效果,可以再并联一个0.01uf的电容,一般滤波0.1uf和0.01uf并用是最常用最有效的,100mv的纹波应该属于正常的范围了。
2,一段时间才出现的跳动应该不属于纹波的范围了,具体原因要看波形,可能是出现了振荡,可以将你那个5.6R的电阻换大点,33R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没必要,加大电容应该没有效果,如果倪希望更好的效果,可以再并联一个0.01uf的电容,一般滤波0.1uf和 ...

明天我再给他加个103试试看效果怎样
5R6是不是只用来延迟mos管的开通时间的?    这样的回话HIP4081可以通过那两个100K的电阻控制死区时间    加大这个5R6的电阻还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我再给他加个103试试看效果怎样
5R6是不是只用来延迟mos管的开通时间的?    这样的回话HIP4081可以通 ...

电阻作用:
1,上次跟你说过,MOS管栅极有电容,电容大小可以从手册里查到,RC可以形成低通滤波器,可以进行比较简单的噪声滤波;
2,同样,起到限流的作用,虽然栅极电容的导通需要瞬间大电流,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了对HIP4081输出管教可能造成伤害,一般满足导通要求就行了,这样更安全可靠;
3,消振电阻,有时候输出信号容易有尖峰,可以消耗尖峰信号的能量,具体你可以看看网上怎么说的;
4,至于你说的延迟导通时间,这跟我说的第一条作用有点类似,区别在于我说的那种情况属于RC >> T,T为PWM周期时间,属于滤波;你说的那种情况,属于RC << T的情况,属于延迟;具体哪一种,你算一算两个值的大小就知道了;

网友:
简单算了以下,对于信号有延迟作用,对于噪声有滤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没必要,加大电容应该没有效果,如果倪希望更好的效果,可以再并联一个0.01uf的电容,一般滤波0.1uf和 ...

你好  我今天重新搭了个电路   把波形的图片贴上去了  有时间的话请帮我看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523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