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16能用j-link V8调试吗,电路接口怎么画(已解决)

楼主(2014-05-06):
Kinetis k16能用j-link V8调试吗,电路接口怎么画,刚刚学习飞思卡尔单片机,看了说明资料感觉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怎么画接口。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JTAG或者SWD,你想用哪种,都可以,不过K系列的推荐JTAG,重新做板的时候别问我为什么。

网友:
有调试口电路,到官网下载一个参考

网友:
swd接口就可以了,swdio、swclk、gnd、reset。

网友A:
注意NMI引脚要接高。

网友:
K系列的不是都有SWD模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NMI引脚要接高。

大哥,你的飞币真是牛逼啊,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的飞币真是牛逼啊,这么多

过奖过奖啦:)

网友:
可以,查一下芯片手册,看那几个脚是相应接口,然后按此接上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快速指南的第2章,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1&WT_TYPE=Users Guide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上面讲的很清楚,调试接口怎么处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楼主:
好的,多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的飞币真是牛逼啊,这么多

观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