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天科BLE】芯片篇0

楼主(2014-05-06):
蓝牙BLE现在都很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NODRDIC的51822和TI的CC2540,原来团购过论坛的51822,但教程一直没有更新,后面接触到QN902X。
极尽资源,拿到样片和SDK,感觉QN902X软件做得比较好,蓝牙BLE的profile都有实现,并提供源码,SDK也提供很多工具以便使用芯片,比如引脚配置,
NVDS读写,串口USB Dongle(配合上位机可以调试各profile,没有手机也可以调试),ISP下载等,但QN902X不提供数据手册,所有的外设操作都以库的方式提供
SDK说明比较全面但全是英文的。

与NODRDIC的51822和TI的CC2540不同QN902X的架构是M0+ROM+FLASH+SRAM的方式,其中ROM放的是蓝牙协议和内部一个小的调度核,FLASH放的是用户程序
和数据,RAM用于跑程序。其中ROM:96K,SRAM:64K,FLASH:64K/128K。因为QN902X程序是跑到SRAM中,所以它的深度睡眠电流比较大些。

外设方面:
模拟外设:4通道10位ADC,电池监控及温度传感器,2路模拟比较器
定时器:4个通用定时器,1个看门狗定时器,1个RTC,2路PWM
通信接口:2个SPI,2个串口,至多31个GPIO
时钟:高速可以16M或32M,可使用外置或内置的32.768K

RF性能:
接收灵敏度:-96dBm
发射功率:-20dBm-4dBm

电气特性:
2.4-3.6V供电
内部集成DC-DC
1.5uA深度睡眠(较大,因为程序是在SRAM里运行)
不使用DC-DC时:
RX:13.6mA@3V
TX:12.8mA@0dBm&3V
使用DC-DC时:
RX:8.9mA@3V
TX:8.6mA@0dBm&3V

附件是大概的芯片介绍,调调大家的瘾

编辑原因:上午慢慢写,下午才发。

网友A:
前段时间也有了解下昆天科的BLE,后来由于选型敲定了TI,就没在继续,关注LZ
CSR好像也不提供数据手册(有寄存器的那种手册),全部API操作,到现在都不知道CSR是基于什么内核的,M0,51,还是自己独有的
BLE好多家都在使用ROM+RAM+FALSH(OTP,EEPROM)这样的方式,请高手解释下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也有了解下昆天科的BLE,后来由于选型敲定了TI,就没在继续,关注LZ
CSR好像也不提供数据手 ...

其实你会的比我多,我BLE刚刚起步,原来搞了会RFID&NFC,搞得太杂了,唯一的就是时间比较多,都在搞新东西。
这种架构不太清楚是为什么,因为这种架构,昆天科的BLE深度睡眠电流比其它家都大,为了保存SRAM里的数据。
据传,昆天科后面也会出FLASH版本的,届时,SRAM将调整为32K。

网友:
BLE优势是低功耗,现在可以联网了

网友(2014-06-05):
做了M0就可以当MCU用了。

以前zigbee就算自带51也是MCU+通讯芯片的结构。
现在单一的芯片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2014-07-29):
其实QN902X有数据手册,只是楼主没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QN902X有数据手册,只是楼主没拿到

网友C(2014-11-15):
封装好大啊, 最近朋友介绍了BLE芯片,是Dialog DA14580,封装非常小,准备弄点资料看看,也是M0 内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好大啊, 最近朋友介绍了BLE芯片,是Dialog DA14580,封装非常小,准备弄点资料看看,也是M0 内核的  ...

DA14580小是因为有BGA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