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U盘启动制作软件

楼主(2014-05-06):
想做一个u盘启动,即能装xp又能装win7,

找了个老毛桃,制作启动winpe,结果发现制作完成之后,安了一大堆的流氓软件。

有没有比较好的制作u盘启动软件。

win7,可以用官方的Windows7-USB-DVD-tool的制作u盘启动

可是xp就不能u盘启动,ultraiso测试不行。

网友:
只要网U盘装个G4D,剩下的都是小case

网友:
百度 :    电脑店

一键制作U盘

网友:
大白菜超级U盘启动盘制作

网友A:
尝试过N种方法以后,最简单最干净的方法:
用bootice给U盘写入主引导记录(grub4dos),  然后把grldr放到U盘根目录,  grub4dos就算安装好了。
然后编辑grub4dos的菜单文本文件menu.lst,  放到U盘根目录:
win2003的PE自己去找,网上大把大把的。

title WinPE2003
map (hd0,0)/ISO/WIN03PE.ISO (0xff)
map --hook
chainloader (0xff) && boot

title reboot
reboot

title thutdown
halt

网友B:
老毛桃,大白菜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毛桃,大白菜等

老毛桃制作完之后安装一堆流氓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过N种方法以后,最简单最干净的方法:
用bootice给U盘写入主引导记录(grub4dos),  然后把grldr放到U盘 ...

非要win2003PE吗?

别的pe可以吗?

选择哪一个?
第二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要win2003PE吗?

别的pe可以吗?

别的PE都可以,  还可以直接引导winxp或win7的安装盘,  不过要加载一个特别的驱动(winvblk或者firadisk)才不会报错,

,  menu.lst里面要添加两行:
map --mem (hd0,0)/img/winvblk.ima.gz (fd0)
map --mem (hd0,0)/img/winvblk.ima.gz (fd1)

对, 第二个,grub4dos。

网友:
搞一个纯净的winpe不就好了吗

网友:
大白菜制作优盘启动,然后自己下xp和win7的纯净系统就好了,用的时候用u盘进pe,然后安装你自己下的系统就没流氓软件了

网友:
winsetupfromUSB,这个软件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2014-06-06):
我前段时间象弄一个,到最后废掉了一个新买的8G USB盘!不敢玩了

网友:
用U盘安装系统很简单,找到安装光盘镜像iso文件,
用UltraISO打开光盘镜像文件,从菜单选择: 启动 -> 写入硬盘镜像
然后,有启动文件的U盘安装盘就制作好了。
用光盘怎么装系统,就怎么用这个U盘装系统。

网友:
我用大白菜U盘量化软件     ulraiso也不错  如楼上所说

网友:
大白菜还不错  我一直就使用的大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