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这个电源 能成功吗

楼主(2014-05-06):
百度的一个数控电源 原理图 不知道能否实现数控功能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只想做个能控制电压的 不知道这个图能不能实现 还有那个max660 电路 会不会对输出产生影响 有影响的话 怎么改进一下 求指点

楼主:
另外 我手头有一些 汽车电子的 NMos管(参数见附件) 不知能不能代替irfp450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可用数字控制,但控制核心单片机部分,没在这张图上

网友B:
反馈环路没有补偿,不靠谱,能看不能用的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数字控制,但控制核心单片机部分,没在这张图上

嗯 控制板 那一块比较简单 这个电路图 能实用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环路没有补偿,不靠谱,能看不能用的级别。

那该怎么改改呢  求指点

网友:
这个不是魏坤同学设计的电源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改改呢  求指点

这个图很多问题,成本也高,要仿也找个成熟点的来仿吧,例如春风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很多问题,成本也高,要仿也找个成熟点的来仿吧,例如春风那个。 ...

这个U11A 是比较器吗 ? 一直很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U11A 是比较器吗 ? 一直很困惑

不是。

楼主:
那详细 解释一下吗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详细 解释一下吗 谢了

如红线所示,一个大闭环负反馈。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  为什么 我用 proteus 仿真这个电路 结果不对呢   还有 这个Q1Q2 可以换成2n5551 和2n5401吗?